JR-FORZA700首飞

楼主(2015-09-19):
G160+850MX-490KV+MKS950/980+大银VBAR+2S直驱+EDGE693+JR原装尾桨(电机齿12T,大齿112,齿比9.33,定速飞行2050转)

网友:
1:10的时候,天上的那个是真飞机?

网友:
在航道附近飞行。。。

网友:
赞,很不错的鸡鸡

网友:
比去年的视频飞的好很多了!

网友A(2015-10-30):
你好,请教一下JR700自带的K电调的调试方法,用的是model 4直升机模式,但是电机转速与油门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油门由最低点推到一点后马达开始转,而不是油门推多少转速增加多少。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JR700自带的K电调的调试方法,用的是model 4直升机模式,但是电机转速与油门不是线性变 ...

我没用那么GDS的电调哈   我都是G160用着顺手  售后也不错

网友(2015-12-31):
请教下G160好用吗

楼主:
我5个g160,9个g电调,特别简单,定速很不错,售后是最省心的

网友:
好飞机,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JR700自带的K电调的调试方法,用的是model 4直升机模式,但是电机转速与油门不是线性变 ...

兄弟,模式4是直升机定速模式,油门曲线是一条直线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