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减震球问题

楼主(2015-09-19):
机器轻微抖动云台减震球是软的好还是硬的好,哪位指教?

网友:
个人感觉视频抖动有可能球太软,球太硬了则易产生果冻。。。。。但都很麻烦,故仅供参考。

网友:
亚拓有一种黄色的减震球去果冻效果不错,与常见的球材质不同,掉地上不会弹起来,所以阻尼特别好。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明白了。

网友A:
这个减震球调到人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减震球调到人崩溃

好几天了,不是软,就是硬。

网友B:
越软越好,光软不行还要有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软越好,光软不行还要有阻尼。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