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包装450直机好不好,有哪些包可以装直机的

楼主(2015-09-19):
大家看看这包装450直机好不好,有哪些包可以装直机的,不想用卖的那种飞机包不好

网友:
装得下就可以

网友:
应该装不下吧

网友:
宽度不够吧

网友A:
450用羽毛球包就行,我在用,网球包更没问题。

网友B:
450没问题,大把包包可以用,难的是500以上的飞机,除了专用的包,似乎没有替代品。

网友:
已经看到模友装过了,没问题

网友:
    用手推車那款比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没问题,大把包包可以用,难的是500以上的飞机,除了专用的包,似乎没有替代品。

求推荐都哪些包包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用羽毛球包就行,我在用,网球包更没问题。

这个网球包是双层的,中间有个隔层,单侧放450会不会挤呢,450L长约70公分,这种网球包普遍也是70公分长不知道长短会不会有点挤

网友:
alzrc不是有各机型的包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都哪些包包可以?

羽毛球拍包,网球拍包,钓鱼竿包,甚至水桶包等等都可以装450的,喜欢哪款买哪款好了。

网友:
我就这样干过

网友:
我买的那种很大的网球包 买回来不太合用  虽然装得下465 但是包太软了  另一层都不敢放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