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遇到奇怪的问题 PreArm: compasses inconsistent

楼主(2015-09-19):
新手收了套二手PIX全套
打开地面站 刷了最新的稳定版固件  东西都调好了 最后提示这个

这个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  GPS的罗盘线,两根线中的绿线齐根断了
我用针实在挑不出来里面的金属小块,就塞进去线随便焊了下
然后在地面站罗盘也能校准   跟内置罗盘双校准  都没问题

焊的实在太烂了   没办法这个小头子……
求大神到底怎么解决 PreArm: compasses inconsistent ???
实在百度不到啊

网友:
百度第一个英语网站那个好像有说这个问题的 在用翻译翻译一下

网友:
很简单,我接过几次了,那种插头正面带一个卡锁,把那个用针挑开一点里面的金属就能倒出来,焊完了插好把卡锁按回去

网友:
提示是指南针不一致 这么焊接肯定是不行的 太危险了 罗盘很重要 还是把头换掉吧 要不容易 放生的

网友:
你把先不要固定外置罗盘,然后将飞机指向北方,看那个罗盘没有指对就调整到对为止,接着固定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新手,慢慢来吧

网友:
pix 是目前最牛逼的飞控 没有之一   你的罗盘没弄好

楼主:
额  看来问题就出在我焊的头子上吧  请问淘宝哪能买到这种头子?那个被我焊的不好了…
实在找不到哪有卖的额

网友:
跟端子头没有关系,这种头电子材料行多的是,比对一下就有,X宝搜MOLEX排线 1.25mm间距;
compasses inconsistent 问题很难解决,拿了很多机子交叉排查问题,最后的处理是换了一颗PIX,
阉割掉那个内置罗盘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