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2015-09-19):
精灵3为什么飞飞突然出现糸统预热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我的没试过

网友:
有什么稀奇,气温变低了啊,为了正常运行要预热,程序就这么写的。

网友B:
通病,升级之后都会出现预热5分钟以上,接下来还会出现更多毛病然后是天价维修。砸了吧!

网友C:
我的也是,而且图传比较容易卡。

网友D:
就要预热的

网友E:
什么叫飞飞?是在飞行过程中么?

网友F:
我还遇到过飞飞无图传信号呢

网友G:
因为用的比较低端的传感器,没法做温度补偿的,只有做恒温处理,所以上电之后就会加热到一个预设的温度。

网友H:
都不知道后边还藏着些什么猫腻,就像指南针容易受干扰的问题,那么多的科研开发人员怎么就解决不了。
是不是为增加售后,现在都不敢飞了,都有要出手的想法了

网友D:
本来就有预热的,正常

网友I:
对呀很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