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e32连接CF,

楼主(2015-09-19):
图片

网友:
不用选AUTO connect.

网友A:
不用点 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点 connect

BF可以用,cf固件加载不了,

网友A:
等三几分钟(视网速而定)

在OFFLINE 哪里选择最新版本的NAZE选最新版的,然后按右下的FLASH FIRMWARE 刷写。然后断电重连,就好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三几分钟(视网速而定)

在OFFLINE 哪里选择最新版本的NAZE选最新版的,然后按右下的FLASH FIRMWARE  ...

弄好了,谢谢了,

网友:
bf  cf 固件不同  需要刷固件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