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450遥控螺距啊,什么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5-09-19):
我是一枚新入直的新手,机子用得是飞越的450PRO FBL,机子装好了,求教一下大家遥控器的设置,我用得遥控是14SG,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A:
油门必须反向,其他的看情况调,说的太笼统,不知道怎么教,先自己研究下说明书把

网友B:
需要一个电子螺距尺,其他的好办,你说具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电子螺距尺,其他的好办,你说具体一点。

恩,朋友,主要是我不知道遥控器上的螺距和油门曲线该怎么设置? 飞机上的机械部分的调整已经会了,麻烦朋友多指教指教,为了这个已经炸了好多次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必须反向,其他的看情况调,说的太笼统,不知道怎么教,先自己研究下说明书把

恩,已经看了不少的文档,调了好多次。。。结果每次都炸鸡!炸的快没信心了,求朋友指点指点,现在主要是遥控器上的油门曲线和螺距该怎么设置,PIT和THR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已经看了不少的文档,调了好多次。。。结果每次都炸鸡!炸的快没信心了,求朋友指点指点,现在主要是 ...

炸不炸跟两个曲线没关系的,你调试有问题

网友:
普通模式  油门  0  60     100 螺距  -3    +2 +11      三D 模式   油门   85   82.5    85  螺距   -12.5     0      +12.5(也就是一条斜线)    强调一点:熄火螺距一定要和普通模式一模一样   落地前一定要切回普通模式。这样飞机不会上窜或者突然拍下来。

网友:
还是找个离你比较近的老模友,这一两句说不清楚的

网友:
  又一個沒學行先學跑的,不炸機才怪,

先玩玩四通細機,例如 偉力 V911,

跟著 六通  例如 偉力 V977

一邊玩,一邊看油門螺距的..........

如果你玩熟了,懂懸停了,根本就不會因為調不好機而炸機的,

你現在問的問題,根本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

勸你暫時放下這450,玩細機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