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入门机的选择

楼主(2015-09-19):
以前玩直升机,固定翼只飞过
模拟器
,看中一台固定翼,只有副翼,升降,没有尾舵,只有两个
舵机
,不知道没有尾舵的飞机怎么样?尾舵作用大不大?

网友:
新手飞的话应该没什么作用

网友A:
我飞都不用尾舵,你看三角翼没尾舵的还不是照样飞

网友B:
同楼上 尾舵一般也就在 降落微调 和3D动作时有用 航线 没啥用

网友C:
固定翼在飞航线时主要是通过副翼和升降舵的配合实现转弯的,方向舵只在降落和起飞滑跑过程中微调滑行方向。
如果你手头的飞机没有起落架并且不做3D动作,完全可以不用方向舵。

网友D:
侧飞会用到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