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不能解锁 求助

楼主(2015-09-19):
APM 三大块都校正完了 也没有其他报警 红灯也是一秒一闪 就是不能解锁啊! 哪位大神知道的啊 谢谢~!

网友:
方向舵最右5秒以上

网友A:
你有否替apm做清零: 在mp裹抓終端後连接.. 看到版本号輸入setup 回车 输入erase 回車即可.
在u tube上抓泡泡大師有関之影片: 新编APM飞控多轴使用第一课(13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否替apm做清零: 在mp裹抓終端後连接.. 看到版本号輸入setup 回车 输入erase 回車即可.
在u tube ...

你应该是香港人吧

网友:
方向压最左锁,最右解锁。左手油门我的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处理好了 是油门行程问题 微调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