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注意发现一个好盈电调问题 想讨论下

楼主(2015-09-20):
       偶然间发现  手头有的 好盈飞腾 100ahv  铂金120ahv  铂金100ahv v3版  用的电机端和电池端的线都是12awh的  网上看到  12awh的线 过流最大是 88a   10awh的  最大过流是140a  是厂家偷工减料 还是12awh就够用了  想发到这里请高手解答下  顺便给科个普

网友:
第一次拿到这款电调的时候也感觉线细了,但想想作为厂家,自配的线材应该能满足自身产品设计的要求,所以也就忽略了。

网友:
这才发现

网友:
飞完下来从来没觉得线会热,绝对够用了

网友A:
HV是给12S用的哦。同样功率下电流少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V是给12S用的哦。同样功率下电流少好多的。

只讨论设计制造标准 不讨论别的  既然是 100a电调   为什么用  12awh的线  最大耐流  88a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讨论设计制造标准 不讨论别的  既然是 100a电调   为什么用  12awh的线  最大耐流  88a呢

这个不好讲,不过话说又有几个人能真的操到100A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讲,不过话说又有几个人能真的操到100A保持?

前面我确实想到了 这一点  但是 如果说 一个需要100a 保持的呢 这是不是就把人给坑了  我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 我再100av3里发现了个 纸 意思是说 本产品已从 80a升到100a  会不会升了电路版  就偷懒 线不升了  因为厂家也想是 谁会恒流 10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我确实想到了 这一点  但是 如果说 一个需要100a 保持的呢 这是不是就把人给坑了  我注意这个问题是 ...

V3是1/6s的吧。。电压都不同。其实正品硅芯线超点电流就是发热高点还是顶得住的,我试过用防风火机去烧都点不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是1/6s的吧。。电压都不同。其实正品硅芯线超点电流就是发热高点还是顶得住的,我试过用防风火机去烧都 ...

铂金 100ahv  v3   12s

网友B:
航模是短时间使用。工业标准是长时间,不间断供电。而且线路一般是埋在墙里无法散热的。(单位是按10年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模是短时间使用。工业标准是长时间,不间断供电。而且线路一般是埋在墙里无法散热的。(单位是按10年算的 ...

学习了

网友:
绝对够用了。

网友C:
楼主想想怎么能把技术练好就行了 不需要纠结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是短时间使用。工业标准是长时间,不间断供电。而且线路一般是埋在墙里无法散热的。(单位是按10年算的 ...

这个说的 有道理  飞行器 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是越轻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想怎么能把技术练好就行了 不需要纠结这些

练技术是肯定的 就是跟帮别人装电脑一样 总是要找到最佳组合和均衡性能  像这个不配合了 就有点点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