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的Q3机种

楼主(2015-09-20):
之前看到论坛有人分享跟X3很像的Q3之后
开始对这台机机
吸引我的就是它的超吸睛的舵机
外型跟 GOBLIN 380 所使用的 BK SERVO 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红色的表面处理更引人注目
听闻有人引进这台
不二话
由于标配版舵机是搭配红色非散热型话说收到这台Q3
由于空机套件不带大桨只带小桨但跟厂商定了一副大桨
桨长为368mm
尾管长度也比X3长一公分
据说飞行性能更稳定
锁尾效率更高
其实还没飞
我也不是很清楚改善多少
反正先组装再说喽
在开箱完后第一个检视的对象当然是那超吸睛的舵机
CCPM用的舵机型号是QF-S5865HV
会想入这台是因未舵机的数据的显示相当强悍
调出先前380 所使用的BL SERVO 比较一下
账面数据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毕竟是账面数据
待试飞后便可一探究竟
这颗舵机初步测试后发现
相当滑顺
重点是无虚位
令我首度惊艳了3秒钟
外观做工的质感还真的不差
舵机的型号为QF-S4546HV
一样走红色热血路线
不一样的是原厂出货时
舵机上盖就已经是中型舵机的上盖尺寸
所以不须额外购买转换上盖
别看这颗舵机的本体小
看看账面上数据
一样不会输给380所用的BK尾服务器
不过还是老话一句
账面归账面啦
实际使用方可见真章
再来看看电机
这颗电机数据上并看不出所以然
只能大约判别可能为高转速马达
听飞友前辈表示
其性能并不差
重点是没天蝎星电机那样耗电与高热

楼主:
先组到主轴座并上侧板与旋翼头总成
但是接下来发现
这次错误的第一步
因为这样CCPM 舵机会超难装的啦
所以又拆下
重新再组装一次
所以各位不要跟我一样
记得在装主轴总成时
舵机要先装上吧
接下来把所有机身组件先装上单边侧板
螺丝孔与机身组件的公差控制得相当准确
整个组装上简单且容易上手
跟X3相同的是
第三主轴座设计一样保留下来
这个第三主轴座与尾前伞齿固定座的轴承要安装之前
个人的喜好都会先涂上薄薄一层的螺丝胶
确认组装没问题后
在上另一边侧板
整个机身大致组装完成
记得此时先用主轴穿穿看
看看主轴抽取是否顺畅
以便确保所有主轴座都在同一直在线
在进行下一阶段组装之前
让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这台Q3舵机总成跟380的感觉比较一下
虽说两者设计结构截然不同
但是看看那
对于视觉系的我来说
根本毫无抵抗能力啊
哈哈
接下来开始安装十字盘
这颗十字盘的设计跟X3有相当的不一样
应该说厂商把X3的十字盘改良
并融入X7的设计在其中
怎么说勒
首先这个十字盘上盖是采用无螺丝且顺时针锁紧的方向
也就是大桨越转动
他锁越紧
也因为是无螺丝设计
故可避免飞行中松脱
同时
在靠近升降舵臂的部分
跟X7一样有个十字盘轴承的固定螺丝
这里可以调整十字盘轴承高低
可以完全避免十字盘虚位产生
与避免DFC球头磨到十字盘底座的窘境
此台Q3为DFC结构
说明书上DFC拉杆长度的建议值是50.5mm
CCPM拉杆建议值为39.5mm
就先照着此建议调整拉杆长度
但事后调螺距时
发现这长度还真准
刚好是零螺距
接下来安装尾管与尾波箱总成
针对传动轴轴承部分
原厂跟其他厂牌的产品一样
都是用一颗轴承来固定传动轴中心位置
我个人习惯这部分都是装三颗轴承
但是手边只有两颗
所以就先装两颗喽
我也绝对相信
两颗也是正常的啦(哈....)
前伞齿安装
前伞齿为螺旋伞齿设计
这部份很少看到小机是螺旋伞齿设计的
至少我所接触过的小机都是直齿设计
尾波箱总成安装
尾伞齿与尾横轴齿一样也都是螺旋伞齿设计
前驱动齿安装
装到这里才发现
整机的齿轮都是螺旋伞齿设计
虽说是小地方
但感觉还满用心
在整个传动部分的组装中
除了马达齿与主齿盘间隙要做一下调整之外
其余部分的齿隙都无须特别调整
原厂在这部分所下的功夫应该很大
各部品照着螺丝的位置安装锁上后
就相当滑顺
丝毫没有任何卡卡的现象发生
其中包含主旋翼与尾旋翼部分
组装好后不仅滑顺
还无虚位
无虚位
无虚位
无虚位
因为很惊艳
所以讲三次
话说主轴的安装相当特别
一般主轴安装时都会有一根螺丝贯穿主轴, 单向轴承套与主齿盘
但是这台Q3却是无贯穿螺丝
他是用一根金属棒贯穿后
再套上主轴固定金属圈
然后用第三主轴座的高低位置来固定
这种设计完全避免主轴虚位
也不会有主轴固定圈的止泄螺丝松脱的问题
果然这台Q3改善了许多机构上设计的缺失
因为相当喜欢这组舵机
原本要给它安装易碎摆臂的
但是根据原厂表示
原舵机所附上的摆臂
为内齿易碎型
一旦摔机
是从摆臂与服务器固定齿的地方释放能量
所以不会伤到舵机
也不会空中扫齿
但是唯一缺点是
只能安装一次
一旦装上舵机后
拆下后建议换新摆臂
还好原厂很贴心的每个服务器都付上3个摆臂
供日后维修使用
至此整个组装过程顺利
连大桨配平都超顺利
怎么说勒???
话说这副368mm的大桨
外观看来除了桨型在桨末端有做切角之外
其他看起来并无特别之处
没想到拿来一配平时
竟然不用贴任何配重贴纸就已经相当平衡了
我不知道是运气好
还是厂商出货前有做筛选
这样的状况倒还是不多见
尤其是非市场主流的厂牌
能做到这样的管控
又再度让我惊艳
终于完成
上红色系机头罩后一整个红
與380相比
其實長度沒差太多
以上完毕
测试视频
感谢RCTW patrick053 分享

网友A:
终于有装机贴了

网友:
留个记号。谢谢分享。希望以后能多个选择。

楼主:
排版跑了
来修正下

网友:
这广告贴

网友:
脚架还能再丑点不

楼主:
测试视频分享
http://i.youku.com/u/UMjk1MDM0ODcxNg==

网友:
可以做个教学贴

网友:
加长尾管,改成380桨,6s动力组。

网友:
不喜欢这种碳板,和465的一个样,看上去很廉价,飞越450那种挺好看,亚拓没飞过不知道

网友:
有想买一台的冲动

网友:
装机贴要顶,看起来来不错,

网友B:
这广告做的及时!趁大家对泰世不满,乘虚而入

网友:
看起来好流弊的样子

网友C:
机子看起不错。但是368的大桨,尾管尾轴的长度都不是很普及,恐炸鸡配件难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看起不错。但是368的大桨,尾管尾轴的长度都不是很普及,恐炸鸡配件难觅。

预设是用365MM大桨
不怕没好买

网友:
LZ你装机和调试能一条龙吗?很多新手都不知道怎么装机调试,包括我在内

网友:
这舵机表示真没听说过

网友:
电机座设计的有点薄了吧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飞起来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广告做的及时!趁大家对泰世不满,乘虚而入

网友E:
感觉设计和X3很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设计和X3很像啊

脚架太难看了~不喜欢dfc

网友:
在哪里有卖?怎么淘宝搜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飞起来怎样呢?

我有上传飞行视频
百度搜寻Q3-360
也有

楼主:
新增组装视频
?from=y1.7-2

网友:
看上去今后结构设计很合理

楼主:
改上Z15 1845KV

网友:
非常廣告感

网友F:
要是没有副厂件是很难在国内火起来的,亚拓也得感谢飞越啊.看到配件价格我就不想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没有副厂件是很难在国内火起来的,亚拓也得感谢飞越啊.看到配件价格我就不想买了。

这点倒是没错
如果有厂零件,的确会更吸引更多玩家
最近刚组好的一台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