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手机地面站 Droid planner连接求助!~

楼主(2015-09-20):
我下了playuav社区最新版  然后用OTG连接APM  显示这样   只能显示手机的位置,飞机的位置显示不了,求解,然后他一直会说“little link lost  check your connection”这是我听到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求大神解答 这里显示我已经连接了

网友:
飞控未连接成功

网友A:
你都没有连接上,肯定显示不了飞机的位置

楼主:
那要怎么连接,但是他弹出列表显示连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连接上,肯定显示不了飞机的位置

那要怎么连接,但是他弹出列表显示连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要怎么连接,但是他弹出列表显示连接了啊

屏幕下面有连接俩字啊

网友D:
先设置连接方式,再点击下面中间的连接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设置连接方式,再点击下面中间的连接按钮。

我选的是USB  用的的OTG连接 但是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下面有连接俩字啊

按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