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迷津 F3P

楼主(2015-09-20):
本人准备入手一架天翼EPP 看了半天纠结两个问题 1用2204还是2206
电机
那个好飞 我比较倾斜2206 因为减重能力较差 2是如果用2206的电机我又应该怎么选
电池
是3S还是2S呢? 很多人都说3S好 但问题又来了 是选3S的400毫安还是550毫安呢 看了下 双天的400毫安是43克 550毫安是45克 我到底应该怎么搭配才能拥有一个好的F3P飞啊。求大神们给小弟解决下难题吧 在这先谢了

网友A:
可以用2206的,但电池还是用2s 的比较好。我的也是天翼的YAK55,用的就是朗宇2206 kv1900,电池是双天的2s 800的,吊机8分钟左右。如果真想飞F3P那就规规矩矩的按厂家的配置来选就行了,那样重量才能下来。

网友B:
能室内无风玩就用2204 +300的电池,能轻很多。室外的话还是2206靠谱些,这种小3P有点风就吹的晃啊晃

网友C:
只要不是D板机或者3MMEPP的话,190到290克之内都是选择2206,1500kv比较合适,2s电池就可以,3S适合大风天或者暴力飞。天翼室内飞还是太重不管怎么减重也是170克以上了·所以室外飞比较合适,等有一定技术和熟悉这架飞机的性能后就算有小风也是一样可以飞的·只是需要多练习,2S如果风速大过拉力的话就千万别飞。只要能大过风速遍可飞·前提是要有一定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