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控D10怎么用遥控器对频接收机?

楼主(2015-09-20):
新买的10天,刷机后,不会对频接收机了。

应该怎么对频呢?

网友:
没遇到。返厂吧

楼主:
用不着把。。。谁会帮忙设置下的?怎么设置

网友A:
我也没遇到,反厂吧,我第一个也是换的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液晶屏的排线坏了,修修应该不用147元吧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偶尔出现关机不了

网友:
反厂吧,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液晶屏的排线坏了,修修应该不用147元吧

是不是收到发射机的干扰了?需要铝箔片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遇到,反厂吧,我第一个也是换的

你最远飞多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啊。买了几天不到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醉了。

华科尔做产品真想说不够用心。想想什么futoba之类的 ...

有哪个公司的产品绝对不出问题嘛?
那拿售后来做什么??

“希望华科尔能出面挽救品牌。否则,只能gg了。”

坏了就返厂,除非返厂不给你修,或者让你付费,你再吐槽也不迟,,人家说不定给你换个新的呢?最起码也是免费给你保修吧。
不然楼主认为应该怎么挽救品牌呢?
我虽然不喜欢华科尔,我自己的D10也淘汰下来了,但是不得不说,楼主这黑的太没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哪个公司的产品绝对不出问题嘛?
那拿售后来做什么??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神不神控,是看刷了固件,软件来的。因为华科尔的是直接芯片控制射频,所以可以外部编程。其他的厂一般是需要外接高频头才能达到不同协议。华科尔可以通过软模拟可行。
原厂固件,并没有这些功能。而是那些“高级爱好者”们写的代码deviationtx固件让它通吃这些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