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航拍,有没有150米?

楼主(2015-09-20):
模友们,我的鹰眼充电不管怎么充都是50%,录像录了10分钟不到就停了,而且经常卡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内置电池老化了?但是经常死机应该就是主板故障了,后来一气之下拆了,把电源线接出来,用花牌2200单片做电源,电池显示80,相机刚买也是这样,后来充电发热烫手,被我拆了拔电源,寄过去厂家修了6天,才说主板坏了,费用150,现在电池还是充不满,所以换电池了。

接着主题。
显示器烧了,所以只能盲拍了,今天挑战了飞行高度。

网友A:
不错,但为了安全最好少在城市上空飞。

网友B:
目测超150米

网友C:
差不多吧。不过么现在的形势,最好别在这么多高楼附近飞

网友D:
现在充分理解了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我买了山狗,小蚁和狗4,发现前面两个都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但为了安全最好少在城市上空飞。

我在河岸边起飞的,掉下去就是河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超150米

视觉差,我也认为有150米以上吧,但是飞得时候肉眼分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吧。不过么现在的形势,最好别在这么多高楼附近飞

我在河上面飞得,飞高了视野就大了,所以能看到高楼大厦,其实掉下去基本就是河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充分理解了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我买了山狗,小蚁和狗4,发现前面两个都白买了

狗4可能没有鹰眼好,鹰眼我录了10分钟用了1.6g内存。

网友E: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第一

场地很大,人也少,没有干扰,每次起飞之前都有检查飞机,降落都能定点降落,飞了接近七八次,十几个降落,零炸鸡,放心吧。

网友F:
好这么高,眼睛好哦

网友G:
飞的好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这么高,眼睛好哦

没有近视,这么高看不到姿态,只能看航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的好高啊

还行吧。

楼主:
目前最高点,有没有200米?

网友H:
你接个5v供电给它,不用电池都能用,从飞控输出通道引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接个5v供电给它,不用电池都能用,从飞控输出通道引出来就好了

好的,穷人osd可以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穷人osd可以接吗?

osd要用12v的电,如果是3s电池就直接接电池好了,顺便监测电池电压,电要和摄像头分开,不然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H:
osd要用12v的电,如果是3s电池就直接接电池好了,顺便监测电池电压,电要和摄像头分开,不然会烧

现在相机我用独立电源了,相机武原来的电池估计是800毫安的,给我换了2200毫安,osd接电池,不过奇怪,osd只显示osd电压,电池电压显示0,怎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相机我用独立电源了,相机武原来的电池估计是800毫安的,给我换了2200毫安,osd接电池,不过奇怪,os ...

如果你osd直连电池,中间没bec的话那么osd电压就是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osd直连电池,中间没bec的话那么osd电压就是电池电压

原来是设置到了,开始是显示图传7v,电源0,后来恢复出厂就好了,动力12v。

网友I:
起码3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起码300米

应该没有,300米飞机看不到了。

网友J:
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显示器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显示器会烧

正负接反,就是那种延长线快捷插拔害的,红色是负黑色是正,插进去就秒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负接反,就是那种延长线快捷插拔害的,红色是负黑色是正,插进去就秒烧.

还是用t头吧,我一直用t头,兼容性比较好,飞机飞完显示器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用t头吧,我一直用t头,兼容性比较好,飞机飞完显示器还能用

好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现在充分理解了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我买了山狗,小蚁和狗4,发现前面两个都白买了

差距有那么大吗?

网友K:
这是什么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差距有那么大吗?

对于要求高的人来说,差距确实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什么相机啊?

鹰眼。

网友(2015-12-21):
估计差不多!!
200米!!

网友L:
我的鹰眼也是这样 永远只能充到60%,开机10分钟就自动没电关机,返修回来还是一样....

网友M:
   这张图片我记得是170米拍的,你可以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张图片我记得是170米拍的,你可以对比一下

这样估计飞我得低的80米左右,最高应该有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鹰眼也是这样 永远只能充到60%,开机10分钟就自动没电关机,返修回来还是一样....

我现在用小充电宝供电,妥妥的,录三个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