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教,使用3S, 电调上线性ubec 2A能带3个ES09A, 1个ES08MD吗?

楼主(2015-09-20):
如题,不想因为2A电流不够,使舵机性能大损。如果2A太小,请问需多大电流开关UBEC。
顺便说一句,大桨不转,持续动舵机,分钟后电调微热,舵机也微热,是否正常?正常飞行时,倒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结论:刚好不够,舵机性能损失明显。因为改无副翼加K8,狂打舵K8绿灯狂闪停工了。换3A开关UBEC解决,且舵机动作明显快了利索了。

楼主:
网上看到块八毛的DC-DC连接可调降压模块开关式3A输出,打算两三个并联试试,都调到6.5V输出。

网友A:
如果真的是有2A電流輸出,就剛好,但大多數都是不足夠的,所以用3A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有2A電流輸出,就剛好,但大多數都是不足夠的,所以用3A比較保險.

很有参考价值,打算几块钱买两个可调DC降压模块,都调到6.5V并联输出,这样就得到6A开关式UBE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有2A電流輸出,就剛好,但大多數都是不足夠的,所以用3A比較保險.

你说得很对,加装K8后就不行了,详见顶楼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