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500L 给油摆尾问题

楼主(2015-09-20):
求教老鸟,
我的亚拓500L(套机:全套原装电子设备,GPRO陀螺)
目前现象:一猛推油就追尾,左右来回震荡,幅度不小。猛打方向舵,停住也有追尾摆动现象。
已经尝试 调低感度,和调高转速,效果都不明显。
尾推也已检查,顺滑且虚位很小。
求教,有什么参数或硬件调节,可以对解决此问题有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A:
有摔过吗?主轴没问题吧

网友B:
重新設置 GPRO

及看看有沒有無意中設定了    PIT - RUD 混控,

用了 GYRO  AVCS  陀螺儀鎖定模式,就不要設 PIT - RUD 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摔过吗?主轴没问题吧

新装机,无摔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設置 GPRO

及看看有沒有無意中設定了    PIT - RUD 混控,

好的,我检查下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下先

調低感度,

調到沒金魚尾,

例如我的 亞拓 150DFC  AVCS 感度才  45%

甚麼感度是最好的呢?

我習慣性的調到它剛好有金魚尾,

然後逐一%的減少感度,減到剛剛沒有金魚尾為最佳

网友C:
尾桨别太紧。尾舵机臂别用最外侧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别太紧。尾舵机臂别用最外侧的孔。

恩,尾舵机我用的最内孔,尾桨我再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調低感度,

調到沒金魚尾,

Gpro调参里面 没找到PIT - RUD 混控的选项,我控里肯定也没设过。

我以前都是用控里的GYRO选项设置的百分比。

发现GYRO飞行参数设定里面有好多关于尾舵的设置,什么停止感度、正比感度、锁定感度。
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回头到外场再用蓝牙细调下试试。

网友:
PIT - RUD 混控不在 GYRO 裡的,是另外一設定,看說明書找找吧

另外,亞拓的 GPRO 我不熟,看圖的右下方有【建議初學者套用】,你就用這設定吧,

再另外,你百度一下【亚拓全新无平衡杆系统-GPro 全方位介绍 - RC直升机 - 中国遥控...】

詳細教你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