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钢炮2.4号电机输出很大,苦恼啊

楼主(2015-09-20):
重心应该没问题,电机座也是平的。1555白木桨朗宇4110.震动也是非常巨大
另外装机时2.4号轴超地摔了一下,向上拉转子会有半毫米的虚位,会不会和这个有关,怎么修

网友A:
赛郎的白木浆就是垃圾桨,中心孔都是偏心的,完全可以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郎的白木浆就是垃圾桨,中心孔都是偏心的,完全可以扔掉了,

然而暂时只有这个,震动应该是它造成的吧。最困扰的是电机输出问题

网友:
还是要检查下电机座,这么大差异,有点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