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一通电,其中一个舵机没反应

楼主(2015-09-20):
一通电,舵机就发烫严重,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发现过这个问题,两个舵机都没反应了,也没有炸,垃圾货

网友:
后来拆开看,电机不转,怀疑是电机烧了

网友:
曾经心动,看来还是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
舵机渣渣烧了吧。

网友A:
这个坑好多人跳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坑好多人跳进去了

然后就无法自拔了

网友:
舵机坏了,舵机里电刷磨断后,两片电刷直接碰在了一起引起短路

网友:
我的应该也是这样了。。前面的舵机和尾电机都不动了

网友:
这是内科毛病,快送医院

网友:
壳都化了。。。如果电机没短路就是因为扫齿之类的卡住了电机电流过大

网友B:
要換空心杯啦,我 180 尾舵機也換了兩次馬達。
k120 暫時舵機還完好,已買定平政 2g 舵機 ,和原廠有九成相似 ,留作備件 。
橫軸撞彎了,還未決定買多架零件機或是散買零件,暫時換入 6050 旋頭 、十字盤 、拉桿及大齒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換空心杯啦,我 180 尾舵機也換了兩次馬達。
k120 暫時舵機還完好,已買定平政 2g 舵機 ,和原廠有九成 ...

有需要可以找我,分享闲鱼宝贝:[伟力K120主轴金属十字盘金属旋翼头] http://tb.cn/qqNEDrx 我拆卖K120

网友(2015-12-07):
舵机壳都化了

网友C:
应该是齿轮移位,电机卡死,导致发热变形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