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还是要买好的

楼主(2015-09-20):
老虎电池,放电到3.7付,就一头炸下来了,而且没有过放,也已经怀孕,电池软软的!才30个充放而已。

网友A:
我也被老虎坑了

网友B:
电池最好的是格氏,花牌的性价比很高,其他什么纳米电池全部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
对,手头上电池格氏是最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最好的是格氏,花牌的性价比很高,其他什么纳米电池全部都是忽悠人的

你确定你真用过格式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真用过格式电池??

格氏电池寿命比较长,一般过放几次都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真用过格式电池??

我们这边以前大家电池用的很乱,各个品牌都有,现在全部格氏为主,主要是几年用下来格氏寿命是最长的,最耐用的电池,格氏假货很多,买到假货那质量就差多了

楼主:
酷点怎么样,听说酷点也还可以,不过肯定没有格式好

网友E:
动物当然不如植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物当然不如植物的

都是过来人呀

网友F:
飘飘定制  南宁穿越玩家都用  3-4s都有  个个好评  3s 2200 25c 60元一组  QQ19578444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格氏电池寿命比较长,一般过放几次都没有关系

你买的格式肯定不是电池,电池过放一次就完蛋,这次电池的基本特性,格式在你脑子已经被神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买的格式肯定不是电池,电池过放一次就完蛋,这次电池的基本特性,格式在你脑子已经被神化。

入模型5年多了,各种电池都用过,格氏不管怎么用,寿命的确比其他电池长,有几次过放到3.3v都没事,我也是消费者,都是自己和身边人用过才知道这个质量,实话实说,你这么来气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飘飘定制  南宁穿越玩家都用  3-4s都有  个个好评  3s 2200 25c 60元一组  QQ19578444

你这是在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入模型5年多了,各种电池都用过,格氏不管怎么用,寿命的确比其他电池长,有几次过放到3.3v都没事,我也 ...

好说好就行了,但是也不带你这样玩的,电池的特性在那里了,你还能颠覆?你这样说,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模友。不知者无罪。误导就不对了。你说呢?

网友G:
上次有个家伙也再喷人家虎牌还是老虎电池,压差0.1V写成1.几V,没上过学不。那么便宜的电池,用了几十个起落,还要求跟格式的一样?不要极端的去刻意贬低和神话市场上的任何产品。神话只会抬高模友玩模的投入,贬低只会蒙蔽模友的眼睛。这对模友不利。你写的过放3.3V,好吧。我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被老虎坑了

你是怎么被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次有个家伙也再喷人家虎牌还是老虎电池,压差0.1V写成1.几V,没上过学不。那么便宜的电池,用了几十个起 ...

我有个酷点的,过放到了2.8,以为完蛋了,后来充电后还能用,没有体会出明显问题,不过寿命估计会受影响

楼主:
三个电池,加起来估计40充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买的格式肯定不是电池,电池过放一次就完蛋,这次电池的基本特性,格式在你脑子已经被神化。

我用的达普2600MAH的3S电池,一次一片过放到2.5V(六轴上没装BB,放电到加不起油掉下来了),直接用B6充起来了,正常用,同样这块电池,另一次装六轴上接电脑调试飞控,突然发现USB断开连接。。。结果一片电芯放到0V了,立即放B6上用锂电模式充(非平衡模式,平衡模式已经检测不到电池),冲到2.5V的时候换用平衡模式充,照样冲到了4.2V,这块电池现在正常使用中,这个你如何解释? 这是充电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