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各位车长!谢谢

楼主(2015-09-20):
请教各位车长两个问题:

1. 英国减速波箱连接驱动轮的螺丝是什么尺寸的?4mm乘多少长度的霸王螺丝?原厂的卖家没给。。。惨。。。

2. 恒龙m41a3的金属波箱驱动轮连接螺丝是什么尺寸的霸王螺丝?

急啊,等着改装呢,谢谢各位车长了!

网友:
@毛也不懂还喜欢装的电磁炮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那种内六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那种内六方?

对的,不过好像固定驱动轮的不能用有肩(也叫霸王)螺丝吧?有点儿迷惑了。。。

网友B:
哥们你的M4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的M4出吗?

哥们儿,对不起,我这个暂时还没考虑出,对不住啊,这个田伯伯的做完了真是爱不释手啊。。。

网友C:
一般都是3的吧 长度你自己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3的吧 长度你自己量看看

普通的确实是3mm的螺丝,但是这个英国5级减速波箱却奇葩的用的4mm的螺丝。。。已经在tb上买到了,晚上装车看看效果吧,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确实是3mm的螺丝,但是这个英国5级减速波箱却奇葩的用的4mm的螺丝。。。已经在tb上买到了,晚上装 ...

嘛~~~我基本上M3规格的螺丝 螺母什么的多多少少也预备了一些用来更换。M4的还真的很少用到。一般都是用M3的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