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突然掉动力

楼主(2015-09-20):
急救、yt550
电动直升机
飞行中、突然大掉转速通常情况什么故障

网友A:
怎么个调转?是做动作调转还是悬停状态掉转?

网友B:
如果是新款 550L 的話,那是電調要更新固件,
你沒到亞拓版去看貼吧?

网友C:
大动作掉转速很正常

网友D:
我的500试过同样情况,查了很久,最后发现是单向轴承问题,换了就好了。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