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开源433发射的纯手工制作包含PCB板发射2W左右

楼主(2015-09-20):
这段时间,玩开源433有些玩上隐了。起初在网上买了一套PCB板来自己制作。发现1W的功率不是很理想。于是想是不是可以买普通SI4432再加一433功放,说做就做。刚好自己还有两个非凡433接收上还有两个SI4432.于是画PCB板。热转印。化学法刻板。稍后上图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4IgweT 密码: 333r

所有需要的资料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2W的功率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或者在市区的话,会不会对其他设备有干扰?

楼主:
方案为开源的M2/M3的那个图纸,433模块用的是SI4432.再通过一级功放级把SI4432的功率放大。功率放大部分用BLT53A 433专用功率放大芯片。(只要3.8元一颗,百度里大把的有中文资料)。

楼主:
腐刻中,最好是水热一些快点,热水只要两分钟.冷水要七八分钟

腐刻好后的样子

腐刻好后的样子

楼主:
网购的PCB做的.发射功率为1W反面

网购的PCB的正面
以上的配件基本拆的旧件装的.地上接距1.5公里左右,无两点无阻档空中还未测试

楼主:
做好后的样子,PCB只所以画那么点,是用来将就这个外壳的.

PCB文件.由于手里只有单面板了,所以绿色的用引线焊接,要是用双面板的话,高频部分会更完美.328部分供电为5V,SI4432供电为3.3V.功率放大部分供电为5V.没有频谱仪.要是能有频谱仪调试高频部分的话,5V供电.2W输出是绝对能达到.由于电路板是单面,再加上为了将就用那个外壳.有些可有可无的功能
都没有应用上.比如说蜂鸣器.串口调试接口(串口调试需要的引脚都有另外的焊盘).3S锂电转5V的模块都没有装上.不过锂电转5V模块可以焊在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好后的样子,PCB只所以画那么点,是用来将就这个外壳的.

PCB文件.由于手里只有单面板了,所以绿色 ...

工作时,去量一下328P的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时,去量一下328P的供电电压

328供电5V.SI4432I供电3.3V.  328跟4432的通讯串了一颗1K电阻.刚开始做328供电也是3.3V.感觉有时候CPU工作不是很稳定,有可能是我买的328质量不好3.3V 16M晶振下工作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8供电5V.SI4432I供电3.3V.  328跟4432的通讯串了一颗1K电阻.刚开始做328供电也是3.3V.感觉有时候CPU工 ...

工作状态下 量一下5V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状态下 量一下5V是多少

工作状态下,328供电5V.已经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状态下,328供电5V.已经测量

那么功率大约在1W左右 实测应该比23BP强的不多哦  实测看看吧

网友:
这也太牛X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功率大约在1W左右 实测应该比23BP强的不多哦  实测看看吧

说起这个我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我没有设备,只能通过在发射端接上50欧电阻.然后通过感温头测量此时50欧电阻的温度.再然后通过直接把可调电源接到50欧电阻上.使电阻上的温度刚好跟接到发射机上时的一样.然后把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跟电流相乘,间接算出发射的功率.
通过这个方式测出1W433模块输出在0.32W左右.S4432I加功放在0.54W左右(测出来这么低,我觉得应该是发射机发射时不是一直在发射.而是间歇发射的缘顾)
     最主要的结果还是距离S4432I比23P的距离要远1倍多了.
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等一下就把供电调高至6V,328P供电再通过两个二极管4007降压.试一下.我以前拆过某1.5W图传看过,他的功率放大部分直接用的锂电供电.但我的BLT53A便电好像最高只能到6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这个我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我没有设备,只能通过在发射端接上50欧电阻.然后通过感温头测量此时50欧 ...

有啥不好意思的呢,一看你就是电子高手呢,俺一开始测试功率只能用音箱大法嘿嘿,看来你做的很好了,改进一下天线,别让功率散发不出去,嘿嘿,建议771哦,你现在用的什么天线呢

楼主:
天线是在某宝上买的433对讲机天线.是771的40CM长(18元钱包邮,没有驻波表也不知道有没有匹配)

网友:
你好老师 我用洞洞板+RFM23BP做的发射距离也不到100米 接收也用RFM23BP做的,和没加功放的SI4432距离差不多,请教是什么问题 。
有个开源OPENLRS433的群里一个朋友说洞洞板做的不行,有这个原因吗?还有就是发射天线的问题我就用了根铜丝截了17.5CM长,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我手里还有块SI4432 昨天查了下也准备加功放用的和你一样的管子。

网友B(2016-07-03):
能不能直接上个视频 看了更直接

网友C:
楼主,我想给SI4463加一级功放,请问能不能加在SI4463的TX脚和射频开关之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D(2017-01-06):
很好 这事我也干,我还不知高频的布线,来参考一下

网友E(2023-03-09):
这几天一直在寻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