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充电电流下,航模电池充电快好还是慢好?

楼主(2015-09-20):
RT

网友:
在同样充电电流,电池S数相等的情况下。充电快的容量小,充电慢的容量大!

网友A:
这问题问得不太准确,充电快慢就决定于电流的大小,那同样的电流充电速度就是一样的,不存在快慢。

如果没有前半句,而是问,航模电池充电快好还是慢好?  答案当然是慢好!  甚至可以说越慢越好。但实际不可行,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家还行,在外场充电,都是快充,因为要等着飞呢。节约的做法是只需2-3块航模电池,轮着飞轮着充。一般飞10分钟,充电也是10分钟,这样才正好接上,所以是5C左右电流充电。5C以内的快充,和小电流慢充,我感觉对电池的寿命没有天地的差距。不知道有没有实验室科学正确的数据。似乎一种电池正常小电流充电如果是使用500次,如果全部5C充,可能使用400次?

网友:
电流一样的话。两个电池情况一样。一样时间就一样。平衡时间长的就说明电池不好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不太准确,充电快慢就决定于电流的大小,那同样的电流充电速度就是一样的,不存在快慢。

...

详尽,5c算是最大吧,一般都建议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