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6 2400kv、7×5E”,中端的45A中特威螳螂电调不够用。 多大为妙?

楼主(2015-09-20):
电调电机发热严重。但是外置的固定电机方式 应该不会有事。   可电调 得用大号的了,起码60A左右 吧?

网友A:
我用6040,4S很少全油门,电机都滚滚烫,你确认7×5撑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040,4S很少全油门,电机都滚滚烫,你确认7×5撑的住?

不是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040,4S很少全油门,电机都滚滚烫,你确认7×5撑的住?

电调你用的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你用的多大的?

50a

楼主:
电调是内置的么,发热厉害么?

网友B:
   2400KV用 5X5E槳是合適的,頂多用到6X4, 7X5明顯是過載,電機電調會發熱嚴重,就算改用大A數電調,電機都會很快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内置的么,发热厉害么?

F22板机,电调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0KV用 5X5E槳是合適的,頂多用到6X4, 7X5明顯是過載,電機電調會發熱嚴重,就算改用大A數電調,電機都會 ...

外置式的电机固定方式 ,别总大油门  应该是可以的。。。我试了, 拉力(推力),惊人!》。。。。。。。。。。。。。。。很恐怖…………

网友:
2400KV上5-6寸桨,7寸过载了,小心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