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入SBGC V4.5 三轴板子 接线问题 求教(控制两轴的七根信号线针脚

楼主(2015-09-20):
啊?

哪位大神用过???求赐教,感激不尽!

全貌

全貌

右上角一排只有七根针的信号模组

右上角一排只有七根针的信号模组

右上角,板子的型号

右上角,板子的型号

网友A:
我的那条地线只有接到pit上面,yaw和roll都只有信号线~~~~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新手求救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条地线只有接到pit上面,yaw和roll都只有信号线~~~~

ROLL 只借一条 到信号线上吗????我晕,,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条地线只有接到pit上面,yaw和roll都只有信号线~~~~

哥们儿有没有联系方式????你的板子和我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儿有没有联系方式????你的板子和我一样吗?

我原来的BGC2.1这样用的,没有问题,但是板子和你的不一样,三轴不用数据线供电,只要信号就可以了。,至于地线为什么只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