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Wii定高不自稳

楼主(2015-09-20):
用MultiWii设置的时候,定高和只稳是分开的
假设我只打开定高模式,MultiWii 如何现实定高(调节螺旋桨速度吗)
假设这个时候,我把飞机打斜了,飞机在下坠,这个时候,因为MultiWii定高又不自稳,还如何定高呀?

所以个人觉得:
开定高,必须先开自稳模式

网友A(2015-12-02):
1 假设我只打开定高模式,MultiWii 如何现实定高(调节螺旋桨速度吗)
定高模式下,飞控接管了油门,掉高时会自动推油门。

2 假设这个时候,我把飞机打斜了,飞机在下坠,这个时候,因为MultiWii定高又不自稳,还如何定高呀?
它会加油门的。

飞一下就知道了,MWC 在不开自稳不开定高的情况下,操作与 sb-dji 的手动模式相仿,比 sb-dji 的更易控制一些而已。

网友:
一切动作都要在自稳的基础上吧!

网友A:
请问,大家说的自稳是指勾选了“Angle”或“Horizon”之一的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家说的自稳是指勾选了“Angle”或“Horizon”之一的情况么?

是的,当你控制摇杆,Angle是全程自稳都在起作用。
在Horizon 模式下,当摇杆超过范围,自稳失效;摇杆回中又自稳了

网友B(2016-03-06):
引用 网友A:
1 假设我只打开定高模式,MultiWii 如何现实定高(调节螺旋桨速度吗)
定高模式下,飞控接管了油门,掉高 ...

正在测试mwc2.2定高模式,完全感觉不到定高效果,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测试mwc2.2定高模式,完全感觉不到定高效果,请指教!

先确保气压计是 MS5611, 然后软件升级到 2.4 版。
最后,定高的PID是需要调整的。我的经验是 P 不动,只调 I 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