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我打气压定高,怎么没效果,停不住高度,是什么原 ...
NAZE32我打气压定高,怎么没效果,停不住高度,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9-21):
NAZE32我打气压定高,怎么没效果,停不住高度,是什么原因呢?我在CF软件里调了模式参数,
遥控器
打到定高无效果。

网友A:
是不是气压计的值不稳定?

网友B:
我的也是 用的是170元 10DOF 迷你版的 CF上面显示有气压计的 但是MAG模式+angle模式不起作用

网友C:
穿越机定高没什么用

楼主:
大家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D:
要用一小塊泡沬棉蓋在氣壓計上面。才會有效果。看看NAZA的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