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们都入手K120了,我等屌丝只能入手个110,单也掩饰不住破除的欲望

楼主(2015-09-21):
最近看土豪们都入手了120,我等屌丝也按耐不住想感受下微型电直的魅力,于是忍不住诱惑,一狠心,一跺脚,啃半个月馒头入手了一个K110空机,今天到手,忍不住发篇帖子表达下我开心的心情(饥饿的肚子)。好了,废话不说了,来说说我对K110的感受,首先收到飞机后,看到他的包装盒子,就一个黑色的小盒子,快递拿给我时我还以为拿错了,实在太小了,但是盒子的包装还是很精致的,印刷也很好看,开箱后就看到飞机了还有一些易损的配件和工具,还有一个双冲的充电器(估计充电会很慢)。机子做工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以前都飞465和360,小鸡第一次玩),精度也还不错,至少没有很大旷量。然后研究了一下旋翼头,发现是DFC单是十字盘貌似又是FBL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升级)但有感觉不是低重心的。本来想拆下横轴看看螺丝有没有打胶,但是发现横轴是十字的,我又没有那么小的,索性就放弃了。尾电机应该是7MM的空心杯,比120小一号,但锁尾还是不错的,ID2 100的油门,尾巴就是棍子,很不错。下午收到后迫不及待的设置了下控,研究了下3/6轴模式的差别,但是发现好像飞习惯了3轴,觉得6轴就是傻瓜机,不好玩,索性就不要了。冲了2电就去外面草地试飞了一下,一开始按照论坛前辈设置120的帖子设置的螺距60%结果发现几乎全程满螺距在飞,于是改为90,瞬间好飞很多。本人菜鸟只会一点很简单的动作,翻了几下,做了侧摆和彩虹,(高手误笑,实在练的小心,一炸又要啃馒头了)感觉机子的动力还是可以的,毕竟只打算用它来坐下简单的动作,就当低成本模拟器吧。一开始由于不熟悉,炸了两下,在草地上,吓得心惊肉跳,以为又要手工回家,结果发现捡起来拍拍灰还可以接着飞,真是耐炸。飞机头罩做的很好看,空中辨识度也很高。
总结下这个机的几个优点:个人觉得比较好看,很迷你可爱
                                           机子很耐炸,找块草地,无风的时候可以很安逸的做温柔3D
                                           成本便宜,配件基本和977通用,炸鸡成本极大的缩小
                                           对场地要求低,一小块草地即可,现在一块飞场难求
                                            电池便宜,毕竟口粮很贵
然后是这个机子的缺点:机子动力还是偏软(不知道可不可以改K120的动力)
                                       头罩比较脆,很容易裂了(炸草死上都裂了)
                                       头罩住太长了,也容易断,还是和一块很大的板子是一体的,这么小的机设计4个柱子,有必要嘛
                                       电池固定不牢,我的翻了几下下来后发现,电池会往外移动一点固定不紧(好怕空中射电池,465因为翻的时候电池掉出来砍电池解体过)
然后也就这么多吧,才到手一天,可能有些地方说的不好或者不对,还请给位看官大人给予指出。以上观点仅为个人意见和看法,不代表任何,只作为一个用户的用后感受。谢谢大家!

开盒后就是这样,加一本全E文说明,欺负没文化的人

开盒后就是这样,加一本全E文说明,欺负没文化的人

来个侧脸照

来个侧脸照

起飞重量刚好60G

起飞重量刚好60G

包装还是很好看的

包装还是很好看的

俺的内脏

俺的内脏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头罩很好看

头罩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期待视频!

主要自己一个人飞…没个帮手

网友B:
110 120两个机子差距是什么。120好像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 120两个机子差距是什么。120好像也不贵啊

俺屌丝一个啊…120是2s动力,可能设计也不同,配件不通用

网友C:
飞习惯了3轴,觉得6轴就是傻瓜机,不好玩+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习惯了3轴,觉得6轴就是傻瓜机,不好玩+1

嗯,感觉这个功能多余了…

网友D:
k110比977好飛多了,又有977耐炸的特性,用600mah45c的电池動力不錯.有直机基础的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10比977好飛多了,又有977耐炸的特性,用600mah45c的电池動力不錯.有直机基础的適用.

600的会不会大了?我打算买550的

网友:
推荐400~500就够了,V977测试过,原厂450比其他副厂520mAh的飞起来要爽很多,所以我买了400mAh 40C的

网友:
伟力头罩漂亮

网友E:
飞航线、精确定点什么的,六轴就有用了。。本来想买120,担心配件问题改买了110,现在感觉自己选择是对的,比起脆弱的2S小机,还是110省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110比977好飛多了,又有977耐炸的特性,用600mah45c的电池動力不錯.有直机基础的適用.

只有110,没飞过977,这两个不是差不多吗,好像就尾电机不一样,为什么110更好飞?是因为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航线、精确定点什么的,六轴就有用了。。本来想买120,担心配件问题改买了110,现在感觉自己选择是对的, ...

是到是…就是至今我都觉得动力不好,舵机不给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600的会不会大了?我打算买550的

K110用的是黑金电机,扭力大,耗电,同樣600用在977上可以5分鐘,用在
k100上只有3分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110,没飞过977,这两个不是差不多吗,好像就尾电机不一样,为什么110更好飞?是因为控么

110可以调螺距,可以调EXP.D/R及陀羅儀感度,新手可以调慢一点,力量小一点,
老手可以调快一点,適合的人群較多.我原來977改了尾电机,尾槳,电调,才比較好飛
現在110什麼都不必改,比我改過的977還好飛.

网友:
引用 网友D:
K110用的是黑金电机,扭力大,耗电,同樣600用在977上可以5分鐘,用在
k100上只有3分半.

打錯字了(K100是K110)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航线、精确定点什么的,六轴就有用了。。本来想买120,担心配件问题改买了110,现在感觉自己选择是对的, ...

和你一样的想法,先飞110以后再改120

网友F:
求问楼主 我也入了110    怎么选择3轴 6轴?  现在想翻  翻不过来,,

网友G:
应该买K120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买K120 !!!

我也后悔了

网友E:
真心耐炸啊,从110入手开始初入六通到现在倒飞悬停,狂摔几十次了,摔坏尾电机、大齿轮、脚架各一个,大浆都还没换(虽然有一些破缺,依然能飞)。只是现在满电情况下,前十几秒震动有点大,飞一下就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耐炸啊,从110入手开始初入六通到现在倒飞悬停,狂摔几十次了,摔坏尾电机、大齿轮、脚架各一个,大浆 ...

我的只能飞2分钟,而且动力极度不足,不知道可不可以改2s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只能飞2分钟,而且动力极度不足,不知道可不可以改2s

3D不是全程满油门输出吗,那我的肯定不止两分钟,我现在只会翻翻而已,感觉动力是够,先练着吧,等以后动作大了再上2S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不是全程满油门输出吗,那我的肯定不止两分钟,我现在只会翻翻而已,感觉动力是够,先练着吧,等以后动 ...

我感觉翻都不舒服,好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问楼主 我也入了110    怎么选择3轴 6轴?  现在想翻  翻不过来,,

和K120的一样

网友F:
K120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我用14SG对频的, 一直悬停,翻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K120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我用14SG对频的, 一直悬停,翻不过来

设置rud感度通道,0是6轴,100是3轴

网友:
动力不足是因为太重了,如果能减5-10克肯定就不一样了!

网友H:
1、用450毫安的电池,说明耗电量大,有改进和减重的空间;
2、金属主轴,有减重的空间;
3、传统舵机,有减重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1、用450毫安的电池,说明耗电量大,有改进和减重的空间;
2、金属主轴,有减重的空间;
3、传统舵机,有 ...

110那个舵机垃圾的一逼

网友I:
你买K110是正确的,
因为V977或K110以後都可以加装改2S套件,变成比K120还猛的2S机, 若又加装专操12点钟擉套件又能大风下很容易地操12点钟摆,,
所以新手建议先飞1S的V977或K110,会倒飞基本功後,再加装改2S套件, 此时也可再入HCP100S,体验另一种操纵风格,或再入K12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买K110是正确的,
因为V977或K110以後都可以加装改2S套件,变成比K120还猛的2S机, 若又加装专操12点钟擉 ...

改装件能给个了解吗?目前动力极度不够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改装件能给个了解吗?目前动力极度不够用

你不用急要换2S,因为V977不改也是可以翻的,只是必需要飞高些再翻,要不然會著地,K110应该也可以吧, 你可以先把螺距加大, 并且把控切到大舵, 若还不够则再来是把电池换30C以上的,把电池的电线改短, 还有就是要开3G模式来练,才会好翻,
若已会倒飞基本功了,再去参阅下这改2S网页的内容,上面有说怎麽改,用"V977改2S"就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用急要换2S,因为V977不改也是可以翻的,只是必需要飞高些再翻,要不然會著地,K110应该也可以吧, 你可以 ...

倒飞但是会些,最近在练彩虹,觉得彩虹没有啥提升

网友I:
引用 楼主:
倒飞但是会些,最近在练彩虹,觉得彩虹没有啥提升

在YOUTUBE 用“V977 2S”可以找到相关飞行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4dUL4CK8g&spfreload=1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YOUTUBE 用“V977 2S”可以找到相关飞行视频,例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GVTl82chMhttps ...

翻不了墙啊

网友J:
升级版的V977  群里面的都是比977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升级版的V977  群里面的都是比977 好

感觉一般

网友K:
厂家说k110没有3轴,6轴选择,只有3D/6轴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厂家说k110没有3轴,6轴选择,只有3D/6轴选择。

有的

网友L:
k110和977的遥控器能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k110和977的遥控器能不能通用?

好像不可以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感觉这个功能多余了…

功能不多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错的。在一个初学者直接飞3轴也不那么容易上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的

是否3D就3轴功能,在这档直接起飞,再拨FMOD/FLAP倒飞。就不需在正常起飞(6轴)下拨两个开关了。请教谢谢!

网友K:
我有2个XK(123和110)110现在返厂修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2个XK(123和110)110现在返厂修理去了。

我觉得不好飞,静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否3D就3轴功能,在这档直接起飞,再拨FMOD/FLAP倒飞。就不需在正常起飞(6轴)下拨两个开关了。请教谢 ...

3轴是和普通的直机一样,6轴是和多轴的自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功能不多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错的。在一个初学者直接飞3轴也不那么容易上手

飞坏手

网友N:
110感觉不错,能3.6切换,机子也挺耐炸的

网友N:
炸了n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3D开关就是3/6轴转换开关了。

网友O(2015-10-29):
新人也准备入K110,楼主能否推荐个便宜够用的控,不准备入到450,走到小六通就够了,所以D10之类还是感觉偏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新人也准备入K110,楼主能否推荐个便宜够用的控,不准备入到450,走到小六通就够了,所以D10之类还是感觉偏 ...

我帮楼主答你,110原厂控就行,要不只有扶他爸,你要是还想飞别的小鸡,最强小鸡控d7e,那就买977好了,只是尾电机不同而已,主板协议也不同,买了控还要刷固件再加高频头,那样不但能玩977,驰援很多机也能控

网友:
977可以用天地飞9的遥控器吗?

网友E:
楼主的螺距曲线是怎么设置的,寻求专门针对钟摆的最佳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螺距曲线是怎么设置的,寻求专门针对钟摆的最佳螺距

110摆不了啊~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摆不了啊~动力不够

后仰必须大一点,没办法。之前我以为推力越大越好,设置14到86,但是做几下会慢慢掉转速,后来改成18-34-50-66-82发现如果每杆都到底,可以非常定,无风的时候能做二十来下。我想调大点再试试能不能缩小角度,只是这几天连着下雨没法去试验了
想把主轴换成碳纤的那种轻点,不知道精度怎么样,会不会有震动或者大齿松动的问题

楼主:
我可能习惯了450这样的,感觉小机不好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习惯了450这样的,感觉小机不好飞啊

小机难飞很多啊,无风微风的时候好点,有风连翻翻都要跑

网友:
这小机很不错,容易飞,这几天飞了就感觉有点前倾,很耐炸,不过已经炸了一对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