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怎么可以室外调参

楼主(2015-09-21):
悟空可以室外调参吗?用什么设备,除了蓝牙灯

网友:
拿个笔记本插线

网友:
买个笔记本就可以室外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

平板可以用什么连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板可以用什么连接啊

主控上有USB接口...普通android手机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上有USB接口...普通android手机线就可以

能回答的具体点吗,我想用ipad能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回答的具体点吗,我想用ipad能调吗,

IPAD就不行了。。只能买蓝牙模块。MACBOOK是可以的。

网友:
数据线就可以啊

网友:
楼主意思是远程调参吧?好像大家回复意思是要主控和电脑连根线,来开玩笑的吧

网友:
连上移动设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