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的问题 解锁后将油门固定在20%的位置,四轴给出的反应确是油门忽大忽小

楼主(2015-09-21):
解锁后将油门固定在20%的位置,四轴给出的反应确是油门忽大忽小的,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连接电脑,看油门的反应也是对的么,应该不是遥控器的原因

网友:
遇到过,无解

网友A:
是不是打了定高模式,或者校准没做好。我也是新手,望老鸟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打了定高模式,或者校准没做好。我也是新手,望老鸟解答···

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