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牛逼的开源遥控器

楼主(2015-09-21):
已有华科尔D10,感觉很坑。默泪。

还有别的遥控器推荐吗?(最好是神控,可刷机,且求不掉机)

什么控,然后为什么用那款。
谢谢!

网友A:
开源最好也就x9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最好也就x9e了

x9d, x9e 都是国产的吗?

感觉好像富斯9差不多的样子,是不是仅仅是在做工上稍有不同啊?

x9d,x9e 能通吃所有协议吗?dsm2,dsmx之类的?

网友:
X9D我在用,配个dsm2,dsmx高频头就好了

网友B:
D10我用着挺好,楼主谈谈哪里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x9d, x9e 都是国产的吗?

感觉好像富斯9差不多的样子,是不是仅仅是在做工上稍有不同啊?

x9d/e是frsky睿思凯的基于opentx的控
MCU为STM32F205VET6, 212x64四阶灰度lcd,应该说硬件上要好于fs9等控。
另外opentx和deviation的一个很大区别是:opentx的高频头和deviation的“高频头”不是一个东西,deviation的其实应该称为射频模块,所有协议都需要在主mcu实现,而x9d/e(opentx)的高频头则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频头,主mcu不负责协议的具体实现,所以原则上,x9d/e支持任何协议,只要厂家推出相应的高频头。

网友C:
d10我觉得很不错。不知道哪里坑了。如果需要更神控估计要opentx等开源固件控。不过估计你觉得d10都难用。其他开源的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我用着挺好,楼主谈谈哪里坑了

体现在两个问题
1)舵机旋钮不能用。也许只是因为刷机的原因。原版倒是可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523

2)屏幕丢线,这是硬伤。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难道是让我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我觉得很不错。不知道哪里坑了。如果需要更神控估计要opentx等开源固件控。不过估计你觉得d10都难用。其 ...

请看我楼上这贴。。

opentx看了确实神控,而且可以语音播报。这个真是太喜欢了。d10屏幕小,缺少语音播报。
d10倒也还算好用,前提是刷了控的。

别的倒还好,尚不知道有支持高频头的opentx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e是frsky睿思凯的基于opentx的控
MCU为STM32F205VET6, 212x64四阶灰度lcd,应该说硬件上要好于fs9 ...

所以,只要换高频头,基本上就可以支持所有的协议了?x9d/e ?

deviation 自带射频模块,所以通吃所有协议了?不用更换高频头?

刚开始用,理解可能不到位。

你觉得硬件上d10如何? 确实感觉x9d的硬件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我楼上这贴。。

就像你刚才说的。ppm输出后接上各种高频头即可。d10之所以被叫神控就是源于他的刷机后sun固件。原版固件了称不上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要换高频头,基本上就可以支持所有的协议了?x9d/e ?

deviation 自带射频模块,所以通吃所有 ...

opentx是一个协议需要一个高频头,deviation固件因为直接操作射频芯片,所以一种射频芯片可以支持几种协议,比如自带的cyrf6936可以支持devo/dsm/dsm2/dsmx等协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0我觉得很不错。不知道哪里坑了。如果需要更神控估计要opentx等开源固件控。不过估计你觉得d10都难用。其 ...

我就是D10升级的X9D,,好用不止一点点,,D10哪里坑不用多说,自己多用就知道了。我D10一直刷固件用的,现在放柜子里当摆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D10升级的X9D,,好用不止一点点,,D10哪里坑不用多说,自己多用就知道了。我D10一直刷固件用的, ...

刷机了。感觉略微有点坑啊。机器硬件有瑕疵。比较伤心

x9d 感觉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现在特别想买个x9d了。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D10升级的X9D,,好用不止一点点,,D10哪里坑不用多说,自己多用就知道了。我D10一直刷固件用的, ...

然后你的D10 怎么处理的?

网友E:
我的自制的一个opentx在家睡觉

网友:
想买x9d的路过,钱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自制的一个opentx在家睡觉

也是牛逼啊,可以自制!!

网友F:
同样d10换x9d的飘过,x9d真心好用,就是英文闹心,不过研究研究普通设置也就会了,想用的好x9d是要下点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d10换x9d的飘过,x9d真心好用,就是英文闹心,不过研究研究普通设置也就会了,想用的好x9d是要下点功夫 ...

嗯。能好好控飞机的,都是好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