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还是飞控的原因

楼主(2015-09-21):
280机架  APMPRO飞控,未上GPS,LD S2204电机,乐天20A电调,6040桨,之前飞了50多个起落,中间因为穿树林小炸过,基本就是桨断了,但是换过以后都正常飞。
昨天飞的时候,可能有点暴力,高速急停转弯时在3米的高度突然掉了下来,左前机臂断了一根,重新换好以后,解锁电机转动以后,明显感觉右前的电机启动的慢,以前都是正常的。给油门要离地的时候就严重右前倾斜,再给油门就会向右前翻!
想请教一下,1、是高速急停转弯时在3米的高度突然掉了下来的原因。

2是换新的机臂以后为什么会前翻
是电机、电调、还是飞控的原因?

网友:
等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看下电机卡不卡

网友B:
往哪个方向倾斜说明那个方向的电机性能严重下降,接收飞控的信号后动力输出达不到保持平衡的值,对换电机即可确认这个问题。
飞行中直接落地可能原因很多,也不清楚当时的电机运转情况,如果四个电机都停转而且没设失控保护的话,不排除接收机失去连接造成的。

网友C:
先检查水平校准,如果是双面胶贴飞控,看看脏了沾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哪个方向倾斜说明那个方向的电机性能严重下降,接收飞控的信号后动力输出达不到保持平衡的值,对换电机即 ...

当时离我只有10米不到,排除失控的原因,现在用手转动电机,没有卡的现象。有人说要重新飞控校准,我比较疑惑,用不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机卡不卡

用手转动,没有卡的感觉,电机表面没有外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水平校准,如果是双面胶贴飞控,看看脏了沾不牢

检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D:
起落架是直机的架子吗

网友:
镂空的机臂果然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是直机的架子吗

是的

网友:
用交换法,确认是哪个部件的问题,再对症下药!

网友E:
排除法 先换电机试试 电机没有用再换电调 一般 CC3D 不会有问题

网友F:
强烈建议你检查飞控和接收机的连线 4个电机同时停转 不是失控 就是连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除法 先换电机试试 电机没有用再换电调 一般 CC3D 不会有问题

不是CC3D,是APM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哪个方向倾斜说明那个方向的电机性能严重下降,接收飞控的信号后动力输出达不到保持平衡的值,对换电机即 ...

视频正在审核中,到时候麻烦在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烈建议你检查飞控和接收机的连线 4个电机同时停转 不是失控 就是连线问题

不知道你的其他的方式,可否看下视频呢?不知道怎么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离我只有10米不到,排除失控的原因,现在用手转动电机,没有卡的现象。有人说要重新飞控校准,我比较 ...

重新校下飞控吧

楼主:
这个是拍的视频?请大家听听电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