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50起飞后剧烈晃动。

楼主(2015-09-21):
配置如下:
HW30A电调
山寨精灵电机
山寨精灵螺旋桨
山寨F450机架
CC3D飞控
附图

?from=s1.8-1-1.2

网友A:
因为都是山寨,所以晃

网友B:
第一,你全套山寨肯定不能保证能飞的很好。第二,飞控要放在正中心啊......

网友C:
山寨太多,还能好到哪里去

网友:
飞控也没有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全套山寨肯定不能保证能飞的很好。第二,飞控要放在正中心啊......

之前把飞控放在正中心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飞控是有减震的 没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都是山寨,所以晃

在地面时感觉震动也不大  虽说都是山寨的 其实做工也还过得去

网友D:
换过好点配置

网友E:
尝试把参数调高

网友:
哈哈  看到回复 就 想笑   骚年  调好 PID  你的路 还长  对于 说 配置山寨 的 来说   难道 开 大奔 就不需要人开了么   还是 你们精灵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太多,还能好到哪里去

其实也就电机算是山寨的,但要比XXD的电机好,电调是XXD的,桨虽说不是大疆原厂的不过做工也很好,转起来震动很小,机架卖的最多的应该也不是大疆原厂的,而且论坛里也有人用XXD的电机电调照样飞的很好。所以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在硬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尝试把参数调高

调高什么参数?

网友:
我看到有个电机 比其它电机转动得很不一致

网友:
山寨不行的

网友:
那个说山寨不行?我的很稳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

楼主:
校准过很多次了 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飞控放在正中,晃动是不是飞控感度调的太高了,飞控控制电机不断的自我调整造成的!

网友:
降低P值试试

网友:
PID没有改对

网友:
这个不好具体到哪个,只能自己摸索从图像上看,是纠偏不干脆,如果是p值过大,会出现震颤,你这个不是这个问题,那么就把p值加大,或者说把感度加大

网友F:
动平衡 不好 (或者电机轴有问题,摔过吗?) 跟山寨有毛的关系!!!

网友:
你大大方方让他飞高点再说。近地紊流大,晃动很正常。

楼主:
不想折腾了  还是凑钱买大疆吧

网友:
飞控位置不对

网友G:
看看那个转的慢的电机是不是底座螺栓顶到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那个转的慢的电机是不是底座螺栓顶到线圈了

检查过了,没有顶到, 这四个电机电调已经拆下来了,打算用在固定翼上,做个四发的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平衡 不好 (或者电机轴有问题,摔过吗?) 跟山寨有毛的关系!!!

电机是新的,应该不是动平衡的问题,因为震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