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询问小胖垂尾木片怎么加强

楼主(2015-09-21):
因为没场地,所以不加起落架。
但是小胖垂尾下面的木片,降落很容易把泡沫和木片扯掉。

请问有什么办法加强下吗?

网友A:
环氧,ab胶从上到下糊一层

或者定期更换那个木片

换到第三个木片,基本就是小胖达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ab胶从上到下糊一层

或者定期更换那个木片

刚刚把垂尾刷了一遍环氧。机头也刷了下。

楼主:
昨天已经用环氧刷过一层了。周末再去试试效果。

网友B:
蒙一层纤维布,木片嘛,建议3d打印。其实不在水泥地降落木片是不会有什么损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蒙一层纤维布,木片嘛,建议3d打印。其实不在水泥地降落木片是不会有什么损伤的。

手头没纤维布,就先刷了一层环氧。

如果再不行。就座一堆kt的垂尾,当一次性的用,电调用刹车模式,当飞翼来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