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 PLUS疑问

楼主(2015-09-21):
这
充电器
使用将近一个月。现在有个小问题。也不算问题感觉是BUG?
就是比如我接入5颗6S
电池
。。。设置轮冲。就是冲满一个再冲下一个。。。这样的话。他开始按顺序从1开始。。。问题来了。如果我人不在,理想状态是5颗充满之后充电器待机。但是实际情况是,当冲慢最后一颗的时候,因为之前的电池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自放电,充电器又开始冲。。。又从第一颗开始冲,然后继续冲到第5颗。。。然后在次循环。。当然我没有测试到底会循环多少次。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楼主:
其实这个充电器并冲方式感觉更好。先补齐每颗电池的单片电压到一个标准,一起冲。一起停。。但是我的电池有两种容量,这种并冲好像应该不推荐。而且就目前使用情况来看。并冲方式几颗电池下来。单片电压误差要比,轮冲要大。但是轮冲又会陷入死循环。

网友A:
你这个还是新版的,老版的就会一直循环冲下去。我有天晚上在家里充电池睡着了。结果循环了一宿。有两块质量比较差的电池,不知是不是因为都按时间充的次数太多,自燃了。现在想想都后怕。

网友B:
能选择是否循环或者循环的次数就好了,看厂家会不会升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