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判断是否主板坏了

楼主(2015-09-21):
977 换尾
电机
的时候可能短路了 当时尾管很热 还有点焦味。 这情况后我立即断电 换了新的漆包线和新的电机,但是出现不锁尾的情况,就是飞机在地上原地转,尾电机扇出来的风很小所以无法平衡机身! 这情况是主板上某个元件烧了吗?能修吗?还是要整块换主板?

楼主:
请大神判断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帮顶,遇到这种问题都很焦急,我也遇到过,最后解决了,希望你的机机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可能是主板上的MOS管挂了,这种情况可以修。

网友C:
尾电机问题排除了的话,那就是主板问题了。一共俩零件造成这个问题,一个没有问题,另一个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