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18sz玩模拟器

楼主(2015-09-21):
本来以为玩不了,后来经魔友提点知道需要该设置train里面依次设置成 ACT    STUDENT   8CH就可以了
感谢强大的论坛,感谢热心的魔友,谢谢!

楼主:
有人吗。求探讨

网友:
买个正版的模拟器玩就是了

网友:
18sz都买了 就别差钱买个正版模拟器了

网友:
壕买个14玩模拟器就OK了

网友:
   買一個二百多塊錢的帶模擬遙控器來玩模擬吧,

雖然手感不一樣

但用多了 18SZ 來玩模擬,對遙控器不知有沒有影響

楼主:
我想不明白玩模拟器根控的系统有啥关系。咋就不支持18sz了。

网友:
骚,下一台控就是她了。

网友A:
我觉得不会,因为模拟器出来的是教练信号,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因为模拟器出来的是教练信号,都是通用的。

商家自己也测试过。的确不行。我看看其他模友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B:
18mz是可以的 你这个控没用过  但是控还能识别模拟器是否正版? 多看说明书 有个教练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mz是可以的 你这个控没用过  但是控还能识别模拟器是否正版? 多看说明书 有个教练模式

18mz不调整教练模式不能玩模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mz不调整教练模式不能玩模拟吗?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但是说明书里没有关于模拟器的内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说明书里没有关于模拟器的内容啊

有  你仔细看 有教你怎样开启教练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你仔细看 有教你怎样开启教练模式

OK,搞定了。谢谢你~
我本来以为要设置成teacher模式,原来 要设置成student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
18sz用着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sz用着咋样

不要说不要问。买就是了

网友C(2015-10-21):
引用 楼主:
不要说不要问。买就是了

18sz可以连模拟器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sz可以连模拟器飞吗?

本来就可以。看我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就可以。看我帖子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 设置了 还是不能玩模拟器诶。。。 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 设置了 还是不能玩模拟器诶。。。 不知道什么情况

确定线连接都正确吗?futaba是用方头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线连接都正确吗?futaba是用方头的哦

我是插下面那个洞的 没有方头的插头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