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飞机基础知识之锂电池篇

楼主(2015-09-21):
遥控飞机基础知识之锂电池
(作者:模型那些事儿 http://www.weibo.com/rc101cn )

相信大家对于锂电池不陌生,他的出现使得航模不再必须依靠昂贵而危险的汽油和甲醇发动机,而他的亲民价格和容易上手使得越来越多的新手能够逐步了解航模这项运动,进而发现它更深更专业的一面。

注:这将是一个所有和航模飞机有关系的知识系列的文章之一,我将在今后的一周慢慢写慢慢发表。等写完了我会再回来重新梳理整洁一下,分出章节来。敬请期待。首先,我将解释一下锂电池的特点。

第一章:锂电池特点

锂电池,我这里讲的主要是锂聚合物电池,歪果仁喜欢叫它Lipo( 来自Lithium Polymer),其实这是错误的,它的全名叫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Lithium Ion Polymer)
这是一种可多次充电的电池,他的发明在过去的十年间可谓是对航模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基本上淘汰了锂离子电池(Li-Ion),磷酸铁锂电池(LiFe), 镍氢电池(Nimh),镍镉电池(Ni-CD),尽管现在这些电池现在在航模界继续发挥着其他的方面的作用(比如Nimh作为舵机电池有长期维持电压的特点),但是锂聚合物电池(接下来我们都简称锂电池)基本上靠着下面的三个个优点完胜他们成为大部分模友的首选。

优点1:锂电池有着非常轻的重量,并且可以做成任何尺寸
优点2:锂电池有着非常大的体积:容量比
优点3:锂电池的放点率非常高,这点非常适合短时间需要大能量的无刷电机

这些优点可能放在船模车模里面还不会是特别明显,但是放在飞机里面,他的存在直接等于可以飞或者不可以飞的区别。但是锂电池也有他的弱点。比如

弱点1:价格对于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还是有些贵 不过随着生产厂商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现在已经在开始降价啦
弱点2: 寿命短。一块普通锂电池从出厂到报废最多有300次到500次的充电次数,但是这个数字的上下限会因你充电和使用的方法而增加或者减少,我将在将来的章节讲到。
弱点3:使用不稳定。由于锂电池的高体积:容量比,已经它所采用的电解质非常不稳定,一块锂电池可以在充电和放电的时候起火甚至baozha。
弱点4: 高维护成本。和其他电池相比,锂电池如果要走完它人生(电生??)完整过程,需要使用者不仅使用时候处处留心,还必须严格按照说明来控制储存房间的温度。

要进一步了解为什么锂电池有这些特点,我们就不得不说说他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锂电池的生产过程

我们知道一块电池都有正极和负极,而负责锂离子在正负两极之间的交换工作的是电解质。和使用液态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不同,锂电池使用的是干电解质,正负两极由一张像是烤箱里面用的锡箔纸一样的聚合物纸隔开,这也是锂聚合物电池名字的缘来。和锂离子电池必须要在一个铁盒子里面不同,锂电池可以牺牲厚度来换取面积,或者牺牲面积来换取厚度,所以在应用方面非常适合寸土寸金的航模飞机。

当是这个设计的问题就是锂离子通过干电解质聚合物的交换其实是不够快的,这也是为什么锂电池在普通室温下不可以快充的原因。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放一热水袋上面充电的话,理论上是可以根据温度快充的。以后的章节我会讲到C rating和电池构造的关系,以及和充电放电的关系。

我们知道,一块电池在冬天的时候使用会非常不给力,而在兜里暖和了以后会施放出更多的能量。同理,假设外部温度不变,一块使用锂电池的飞机在飞了一分钟以后会发现飞得更快,这正是因为电池内部的锂离子在正负极交换一段时间以后的效率随着电池化学反应而增加了。当然,也不是说越热越好,一个检查动力装置效率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落地以后检查电池温度,如果温热的那没有问题,如果烫手,那么就表示锂离子活动过快,很有可能浆太大了电机无法跟上。

第二章:锂电池参数详解

各位模友在购买锂电池的时候要根据实际需求来考虑选择什么样的电池。这里就一一细说。
1)电压
锂电池的基本组成是单位,也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S,比如一般常用的电池3S,就是表明它是由3个单位组成的。锂电池的一个单位标准电压是3.7伏,所以一个3S的电压就是11.1伏。3.7付一个单位的锂电池比起镍电池的1.2伏,说明了它可以使用相对简单的内部构造来达到更高的电压。

大家还记得中学学的电路连接办法么?平行电路(Parallel)和串流(series)电路的区别?市面上大部分超过1S的电池都串联的,比如一块3S的就是三个1S串联组合而成的。
偶尔有些比较贵的电池比如Gens Ace就是平行的, 例如上面标有4S2P(P就是平行的缩写)的一块2400毫安的电池,就是由两块4S的1200毫安电池平行连接起来,而达到更高的容量的。
一般1-1.5米的泡沫模型飞机需要配套3S(11.1伏)-4S(14.8)的电机,2米以上的轻木需要配套6S(22.2伏)-8S(29.6伏)的电机才能带动。再往上走还有37伏的10S和44.4伏的12S.当然,由于锂电池的可搭建性很强,你自己也可以在上面这些数字上面串联搭建20S,24S的电池,或者平行连接来加倍已有电池容量。不过超过了12S以后的航模电机就非常难买到了。
2)容量
电池上面标示的容量,指的是xxx毫安/时, 有的时候也是安/时,1安=1000毫安。 很多同学会对这个小时感到困惑,理解为这块电池的使用时间,其实毫安/时指的是这块电池在一小时内可以被充放的最大容量。举个例子来说,一块2500毫安/时的电池可以被某个耗电2.5安的器材在一个小时内使用殆尽,被一个耗电1.25安的器材在2小时内使用殆尽,或者被一个耗电0.5安的器材在5小时内耗尽能量。
我们平时玩模型使用的电机往往有着非常高的耗电量,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块28-26 1000KV / 235W 的电机,查看他的数据表,发现最大耗电量15安,那么就是说上面一块2500毫安/时的电池,在最大油门的时候,只能支撑这块电机2.5/15 =0.166, 也就是60*0.166=9.96分钟。实际飞行的时间当然不可能就是这个,因为你不可能一直满油并且锂电池也不能完全用到0%(这个后面我会讲到)。总之,知道这个方法可以方便你在给模型配套电池的时候做出载重和飞行时间最大比的决定。

3)放电率
锂电池的放电率称为 C rating。这个参数是锂电池参数里面最难理解的,所以我放在最后讲。
简单来说,C rating值是对应一个电池能够在多快的时间内被完全耗尽。这个数值越高,它的放电率也就越高。常见的电池C值有20C,25C,40C,75C,等。
又来举例说明,一个上面标有10C的1000毫安锂电池,它的最快放电速度就是10倍它的容量/时,也就是说,假定它的容量是1000毫安/时,那么它的最大能耐就是以每分钟耗电10安/60分钟,也就是166毫安的速度给一个最大耗电率为10A的器材配电6分钟,如果是20C,这个器材则最大耗电可能是20A,可以以20A/60=333毫安/分钟为它供电3分钟。
在深一步讲讲C rating在大家在给不同飞机选电池的时候的区别。
一般固定翼飞机除了在起飞时刻特别需要高放电率以外,平时如果不做特技的话,不大需要高C值的电池。20C-40C的电池足以应付。但是如果你玩多旋翼特别是穿越机的话,油门起伏非常大的时间需要高C值,不然你会发现你明明飞的很好,电量还有一半多,但是一个翻滚以后就无法提升高度,甚至炸机了。
基本上所有的锂电池的C rating后面还有一个burst rate,我就翻译为爆发值吧,一般是2倍。比如一个20C的电池的爆发C rating就是40C。这是电池在高需求情况下能在几秒内提供的做大电源。
举例,我之前发帖有讲过我组装了一个Tarot 680的6旋翼,6个30A的电机180A,如果我用一块3800毫安30C的电池飞就非常困难,因为他只能供应114A的电器,尽管电压是正确的,飞了小会儿就会非常烫手,因为它在不停的使用爆发C值来给6个电机供电。我后来换成了同样30C 5000毫安的电池以后,最大承载变成了150A,这样飞行的话半油门可以实际坚持12-15分钟,而要像大疆一样达到一块电池飞20分钟的话,我知道我还必须换成50C的。
C值越大的电池价格也就越贵,我建议你们在购买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在自己钱包(还有老婆)允许的前提买最大的,而你选了10-20C的包票你要后悔。你有可能会炸机,也有可能会发现突然有一天你充电时候或者飞完下地电池就鼓包了,那就不好玩了。

第三章: 锂电池安全篇

(由于5iMX字数限制,只好发到回复里面了,麻烦你们下拉或者翻页查查)

网友:
难得的技术贴。顶一个!

楼主:
第二章写完了,好累。

你们看了觉得有帮助吗?

有的话我明天再来讲讲锂电池的充电和使用的安全篇。

网友:
谢谢,对新手太有用了,强烈强烈支持楼主接着写

网友:
太有帮助了,谢谢主子,有机会在讲讲充电器的选择什么的

网友:
楼主最好能讲下充电器的选择,各种档次的,比如我现在选充电器,好的觉得太贵了,想买便宜一点的,但又不知道多便宜的才算性价比高

楼主:
第三章:锂电池安全

有人称锂电池为航模炸DAN,这个说法一点都不为过,在我的航模生涯已经见证过无数次锂电池使用不当而照成的起火甚至baozha了空中解体。国外甚至还有人因为锂电池充电把整个家都烧得精光。下面先看个视频你就知道这家伙有多么不稳定了。

1)锂电池温度
锂电其实是一个非常娇气的元件,对温度有很多要求,尤其是热的时候,无论充电或者储存,都注意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换句话说,在热带地区的锂电池从一出生就注定寿命不会长过其他温带地区的电池。
不仅如此,随着电池的寿命慢慢耗尽,电池内的电阻会慢慢变得更大,不仅使得充电放电时间加长,也使得电池变得越来越热。一般一块电池使用完毕以后温度不会变化太大,如果你使劲儿满油门飞,它也最多不会超过35-40度,这是一个安全点。如果飞下来发现电池有以下这些情况,建议你不要再用了。
1. 电池烫手,温度超过了50度
2. 飞行的时候明显发现还有20%以上的电量,但是电压明显下降
3. 仔细看电池包装发现有泡泡在缝隙中出现

这是时候也请不要扔垃圾桶,我教你如何处理废锂电池。
找一个盆子注满水,里面按照大概40-50:1的比例加盐,然后把电池泡进去几天,然后再提出来扔掉,这样就不会引发火灾了。这个做法的原理是盐有导电的性质,电池在盐水里面会慢慢放电,直到所有锂电池单元都降为0伏。

2)80% 定律
一块锂电池的储存安全电压应该是在3.85伏,建议你一定只有在使用前才充满到4.2付,无论你怎么使用,请一定不要让它电压降到3.5伏,因为到哪个时候你的电池会非常烫手而且寿命已经急剧减短。
一个安全的使用办法就是,永远不要使用超过80%的电量,也就是说,使用完了下来你也应该还有20%的电量,这个时候的单个单位电压应该是3.75左右,比如一块2500毫安的3S电池,它被使用了80%的毫安以后,应该还有500毫安,整块电池的电压应该是11.25伏。
【小贴士:如果你要知道你电池精确的电量和电压值的话,一定要在航模下来立即就测量,如果你多等几分钟,电池在无压的情况下,电压会慢慢回升。这也是为什么永远不要飞一块用过的电池的原因,因为你无法读取它真实的数据】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一个电池检测器的话, 赶紧去某宝买个去。这样一个几十块的东西将会是你航模生涯里面性价比最高,最最实用的一个器材。

锂电三秘籍:

--- 唯有在出发之前才充电
--- 使用时候千万别超过80%的电量
--- 电池如果超过3天不用的要充(或者放电)到3.85伏一个单元(很多充电器都有这个功能)

3)内部电阻
锂电池不像食物一样,上面标有过期日,如果别人卖你一块电池告诉你是新的,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查查电阻就明白了。
大部分35C以上的正版电池出厂的时候各个单位有1-5毫欧(mOhm)的电阻,如果是一块3S电池,就是大概3-15毫欧。
【说明:由于生产工艺的限制,很多100-200毫安的微小锂电池在出厂的时候内部电阻就是100或者200毫欧,但是绝大多数的2000毫安以上的新电池内部电阻应该在10-30】
随着电池的使用次数增加或者储存时间的增长,锂电池的内部电阻也会慢慢变大,而且这个变化是不成比例的,比如一块电池在头一年只有35欧姆的电阻,但是到了第二年是50欧姆,可再等一个月就变成了100欧姆,再过一个月就300欧姆了。
那么这些数字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分四组情况
a) 每单位内部电阻1-5欧姆的锂电池是块女子电池
b) 每单位内部电阻5-10毫欧的锂电池应该是被使用过大概十几二十次,性能不受电阻影响
c) 每单位内部电阻10-20毫欧的锂电池已经是在熟女和黄脸婆之间了
d) 每单位内部电阻20-25毫欧的电池差不多已经快断气了,各位还是续弦吧

【提醒:你们还记得我第二章讲到的平行电路和串联电路吧,在计算一块电池电阻的时候不要忘了先检查一下是哪种,大部分电池都是串联的,这情况大家把每个单位的内部电阻加起来就是整块电池的内部电阻了。如果是碰到平行的(平行电路的电池会标示 xSxP),读取的单独单位内部电阻就选最大的一个。嫌麻烦?那就祭出万能的钱吧,贵一点的电池检测器都可以计算整体内部电阻了,省心吧,买前记得问问】

(鉴于有些童鞋的要求,我下章就专门讲讲锂电池的充电知识吧,今天下班已经很累趴下了,先下了 88)

网友:
还顶。楼主继续努力哦。。。。。。

网友:
毫不犹豫的顶!

楼主:
第四章:锂电充电
前面有同学问到锂电池的充电的问题,尤其是充电器。这里就一一解答。
1)什么样的充电器不能用

锂电池的有自己独特的化学成分,充电请一定选择专门给锂电池设计的充电器。现在不少模型厂家为了将模型打包为RTF版本,将很多为其他非锂电池的充电的充电器一起送给模友,而这些廉价的充电器有的并没有电压感应,会造成充电过度,而有的为了充电过度而大幅降低电流导致一块电池要充一晚上。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买回家这样一个充电器,拆都别拆,直接扔垃圾桶里。
如果你有一个正规的锂电池充电器,不管你是用的几S的锂电池电池,要想得到电池最大的能量和寿命,充电的单个电压应该设置为在超过4.2伏后将自动分开断电,直到每个单位充到这个数字为止,这也是所谓的平衡充电器。如果你不担心飞行的动力的话,比如玩遥控车船的就毫无压力,可以将充电器设置为每次充到4.1伏就停止,这样还可以大大延长电池寿命。

2)应该买什么样的充电器
这里分两类讨论,第一类是单冲,也就是一次只能充一个电池的。
首先,一定要选一个带屏幕,可以设置的。比如像这个,

如果你选对了,要知道现在这些充电器都会带有以下这些功能,如果不清楚,买前一定要多问问。
a)可设置电池容量,充电电流,充电电压,可选择平衡充或者还是非平衡充
b)充电过程可以看见充进去的电量,目前电压和电池内部电阻(有的更高级的还会显示每个单位的内部电阻)
c)带有可设置的放电功能
d)可以设置充电时间上限来避免充过头
如果你手里钱币多多,还可以买到下面这些
e)无需输入自动检测电池参数
f)充电器自带温度检测器
g)更具电池表面温度自动调节充电电压
好了,这时候你看到你钟意的一款了,下一步考虑它是否有足够的功率来完成你的任务。
一个充电器的能耐是看他的功率,也就是瓦特,这个数字是越大越好。这个我们用电流(c)乘以电压(v)就等于功率了。
C x V = W

举例!
你要充一块4S 3000毫安(3安)的电池,那么我们知道4S电池是14.8伏,用上面的公式14.8v x 3a= 44.4w, 那么就是说至少45瓦的充电器是你必须的。再吐槽一下那些RTF航模里面自带的充电器,明明你自己给配的电池就需要60多瓦才能充,你却给个坑爹的20瓦,这不是逗我们玩儿吗?
再吐槽一下楼主自己的充电器,我购买的是Etronix的触摸屏PowerPal充电器,90瓦够大了吧?1-6S任意充,看起来很美吧?

回家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充6S 5000简直不给力,楼主掐指一算才发现上当了。
22.2V x 5a = 111瓦,足足缺了21瓦!
当然自己弄回家的什么含着泪也要什么什么。我就想给大家提个醒,买充电器之前要想想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能往大的功率走越好,至少以后有配套器材升级的空间。

第二类的充电器就是支持多块电池同时充电的2合一,4合一甚至6合一的充电器,这类充电器其实非常适合锂电池的特性,由于电池的不稳定性,资深模友习惯在出门飞之前再充电,降低电池在高电压的状态的时间,而一个个等有太耗时,所以这款充电器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它和第一类的唯一不同,就是它没有自带电源稳压器。

他不带电源稳压器的理由很简单,这家伙实在太大了。想想楼主上面提过的充电器,如果一次充6个6S 5000毫安的,这家伙可要111x6=666瓦的电源,这玩意儿相当于一个大箱子音响了吧?
所以大家在看到这种充电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单买配置稳压器,功率就按照这个充电器可充的最大电池电压和电流计算。

3)锂电池充电的方法
充电电压
上面有讲过,锂电池充电的最终单位电压是4.2伏,也就是说充电器到了这个时候就知道已经充满了。
为什么锂电池一定要充到这个数字呢?以前外国有个锂电池商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将四组同样的锂电池充到不同的电压,然后放电80%,然后重复这样的动作直到电池寿寝正终。下面是他的发现:
每次充到4.1伏,这块电池被反复充了2000次
每次充到4.2伏,这块电池被反复充了500次
每次充到4.3伏,这块电池被反复充了100次
每次充到4.4伏,这块电池在第5次充电前就归西了
那么,就请你在4.1和4.2之间做个选择把,我本人在飞像真机的时候就会充到4.15,而3D机特技机的时候会充满到4.2。这里只是个人喜好哈,你还得看自身情况选择。只要不超过4.2就没有问题。
充电电流
还记的上面讲过的 C rating吗?设置充电电流的时候按照1C来充就没有问题。比如,一块2200毫安的就按照2.2A的电流来设置充电器,那么她从0充到2200毫安,也会是刚刚一小时。
那么假设你慌着要出门,想用超过1C的的电流来充可以吗?
答案是还是看C rating, 如果你的电池是20C以上,并且你的电池内部电阻不算高,那么恭喜你,你可以按照2C-3C的速度充电,但是请尽量少这样做,因为他会多多少少减少电池的寿命。

平衡充电
你的电池倘若超过了1S,我建议你每次充都用平衡充这个功能。
任何资深模友买回电池以后第一步就是立即检查每个单位的电压是否一致,一般来说有0.05以内的差别是可以原谅的,多了就要小心了。因为这块电池尽管是新的,注定是个公主病黛玉命。
电池一切正常?好,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一个还算一般的充电器,那么它会自带一个线路板,有时候也有可能在充电器侧面,充电的时候除了插入电池正负极以外,还要必须插入电池的平衡插头,才能正常充电。
许多锂电池在永久了以后都会老化,而各个单位老化的速度不一。你会发现有个单位再也怎么充不过4.12伏了,而其他的还是可以到4.2。这时候怎么办?我建议你将这个最小的电压写在电池上面,然后以后每次充电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充整块电池,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这个单位电池对其他健康单位的伤害。
总结一下,有5个充电不当原因可以使得你的锂电池寿命剧减.
1 过度充电
2 过度放电
3 充满了电但是搁置几天不用
4 各个单位电压差异过大
5 电池不用的时候储存电压太高过3.85伏,或者太低于这个值
我在下期会具体更深一步讲讲锂电池的平衡以及充电注意事项,还做一些补充拾遗吧。
我原以为这个系列可以写7天的,可是看来差不多5天就够了。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将会是最后一期。

楼主:
为什么我现在发个续篇或者留个回复都要经过审核啊?请问版主我有违反什么版规吗?

楼主:
....第四章发了....居然要审核!.....

碰到啥mingan词了? :(

大家还是移步去隔壁看吧,那边顺利发出了。

http://bbs.mx3g.com/thread-489898-1-1.html

网友A:
感谢LZ费心分享,长知识了,家里很多模型的电池有处理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LZ费心分享,长知识了,家里很多模型的电池有处理办法了

很高兴能够帮上忙

网友:
不知可否转载?

网友B:
楼主,您的锂电池篇写的真的很棒。很全面,很有深度和广度,并有实践经验。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与楼主商榷:
1、对五种锂离子电池的分类,貌似没有说道位。
2、对五种锂离子电池的优缺点,貌似没有提及。既然说锂电池,就不能不提这些。毕竟,他们也叫锂电池。
3、对锂电池的内阻,没有提及到。内阻,对电池的性能有很大影响,直接关系到供电电压啊!如,500A的工作电流,在6S1P时,至少有10mΩ的内阻,这个内阻上的压降,就不得不考虑了。
4、电池容量的单位,貌似是AH或MAH,用A/或者MA/H好像有误。。。。。。
不当之处,请谅解。毕竟,咱的文章科普或教程性质的。

楼主:
第五章)锂电池的周边硬件

锂电池充电的最好办法就是使用带有一块外接或者内置的平衡电路板的智能充电器。这块版的作用就是读取锂电池的各个单位电压并且因此向主充电器发出指令,保证每个单位充到或者放电到一样的电压。

大部分好的智能充电器会提供内置平衡电路板,你只要插入锂电池的平衡借口它就会自动辨别电池是几S的。
我们知道大部分锂电池是有一个正负极接口和一个平衡接口的,而正负接口往往有很多种并且各种的耐热程度和最大承载电流值都不一样。下图解释了他们的区别,

玩飞机最常见的三种电压接口就是Deans (T型接口),EC3和XT-60了,其中焊接最容易的是XT-60,其次是EC3(可以正负极单独焊接后,再摁入蓝色接口),最难弄而且塑料最不耐热的就是T接口。我刚刚入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器材和电池都是T型的,这些年才慢慢全部淘汰了,现在我4500毫安以下清一色XT-60,只有大型航模上面的备用电池,伺服器电池和接收器电池,我才使用EC3。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喜好,你可以按照实际需要安排。所有器材使用一个同类型的接口最大好处就是,你可以任何调换。

如果你购买了品牌机配的所谓的智能电池,那么恭喜了,上面和第三章讲到的充电功能你都无法自己控制,这些电池甚至不会有提供平衡接口,这个时候你还是按照商家说明书来充吧。

关于智能电池再多说两句,不管各个商家如何标榜智能电池,说你的飞机只有安装了这个电池才能读取电压电流,才可以编程返航,还有防这个防那个的功能,这些都是瞎扯。锂电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化学反应能源,它是永远也智能不起来的,只有适配周边的硬件才能让它的使用过程“智能”起来,某宝80-100元一个OSD就有读取电流电压的功能了,甚至还可以根据你的电耗和离起飞点距离警告你回程电量不足,尽管这非常科学有效,但这不是电池本身的智能化。 大家还记得惠普刚刚出彩色打印机的时候为了绑架客户在所有的墨盒上面安装识别芯片吧? 所以购买飞行器的时候碰上这种上面带有芯片的所谓一体化的智能电池一定要小心,因为一旦购买就意味着你被它套上了,以后只能买商家高价的电池来更换或者续航。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强调锂电池的安全,大家一定要记得一条黄金定律,就是当一块锂电池在充电和放电的时候,一定不要离开。而且充电的时候尽量把电池放入一个安全袋里面充,比如这样的一个又防火材料制作的袋子。

这袋子不会保证不起火,但是至少在发生起火以后可以给你足够的时间把电池拿起了扔厕所或者澡盆。你可以以前习惯了出门一小会儿就把电池留着家里充,也这样做了1000次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各个电池的化学成分和生产工艺不同,说不定哪天就碰上了次品呢? 小心为妙!
这期关于锂电池的介绍就写完了,祝大家飞的开心!有事儿或者有问题的请联系我,我的新浪微博是“模型那些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锂电池篇写的真的很棒。很全面,很有深度和广度,并有实践经验。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与楼主商 ...

你好, 早看到你的回复了,不好意思最近很忙。

1、对五种锂离子电池的分类,貌似没有说道位。

本帖只讲锂离子电池,其他的说实话用到的时候很少,稍微有点研究的是Nimh电池,专门在大型航模上面做配用电池和伺服器电池的。这个以后我可能会开贴讲吧,如果那时候飞大型航模的人多的话。

2、对五种锂离子电池的优缺点,貌似没有提及。既然说锂电池,就不能不提这些。毕竟,他们也叫锂电池。
同上

3、对锂电池的内阻,没有提及到。内阻,对电池的性能有很大影响,直接关系到供电电压啊!如,500A的工作电流,在6S1P时,至少有10mΩ的内阻,这个内阻上的压降,就不得不考虑了。

我在第三章的第三部分有专门讲到电池内阻,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没有概况到的?

4、电池容量的单位,貌似是AH或MAH,用A/或者MA/H好像有误。。。。。。

是的,你说的对,就像速度和时间一样,容量也是必须和时间挂钩的。这里所有的安和毫安,其实指的都是安时和毫安时

楼主:
全篇完,如果大家觉得看了有帮助,版主求个加精吧。

网友:
强烈要求给楼主加精!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人啊!细心,耐心。要给你赞!给我们需要补充这些知识的人提供了这么全面的资源,充满了阅读的价值!

网友:
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校,现在玩个模型都吃力

网友:
感谢楼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好贴,留下慢慢看,期待楼主继续更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