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问题

楼主(2015-09-21):
5000 3s30c的电池冲到停止也才两千多,按道理最少该4000以上。试了三块电池,也都不超过2500。充电电流设置5a。

网友A:
可能你设置了最大充入电量,或者充电时间设置太短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B:
看楼主截图就知道不是定时也不是定容量的问题。
我感觉是楼主电没放干净就开充的问题,楼主放电放到多少伏开始充的啊?

网友C:
楼主看左上角。看到有个TIME  ,也就是说默认的充电时间到了120分钟。
B6默认有两个保护防止过充,一个是容量保护,一个是时间保护。时间默认是120分钟,容量好像是5000mah,不过都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截图就知道不是定时也不是定容量的问题。
我感觉是楼主电没放干净就开充的问题,楼主放电放到多少伏 ...

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设置了最大充入电量,或者充电时间设置太短

额,这个充电器是朋友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左上角。看到有个TIME  ,也就是说默认的充电时间到了120分钟。
B6默认有两个保护防止过充,一个是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充电器是朋友调的。

看说明书,重新设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重新设置一次

我试试看

网友B:
已经充到了截止电压12.59了都  你随怎么样也不可能再充进2000毫安时去。3.6的电压略高,可以放更低点试试,但是估计电池也不怎么好  估计还是严重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充到了截止电压12.59了都  你随怎么样也不可能再充进2000毫安时去。3.6的电压略高,可以放更低点试试, ...

三块5000 3s的电池 。有两块新的 一块20次起落,不同品牌

网友:
我有一台山寨B6也和楼主的一模一样,上周五我飞四轴把3s5000的电池放到3.6V,5A只能冲进去2500多,用一台其他的充电器可以冲进4600多,但是用B6冲的飞行时间一点不少,也就是实际也是把电池充满的,我估计是充电计量出了问题。

网友:
可以把B6有个充电最大电池容量保护关掉,或者调大点

网友D:
3.6V是属于一个电量没放完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截图就知道不是定时也不是定容量的问题。
我感觉是楼主电没放干净就开充的问题,楼主放电放到多少伏 ...

明显是设置了时间限制啊 TIME  表示就是时间到了  如果没有时间和容量限制 充满是FUL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V是属于一个电量没放完的电压

那多少差不多呢?

网友E:
直接换A6吧....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A6吧....省心!

正在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