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油门精度问题

楼主(2015-09-21):
我的遥控刻度刚好是50   然后 显示确是54   这个如何调啊   谢谢

网友:
这个本身不就可以调整的吗,有微调(不是物理按键那个)(是电子的,在设置里面,可以微调

网友A:
沙发乱说,有种设置叫做摇杆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乱说,有种设置叫做摇杆校准

系统自带的校准我用了  还是那样的啊 我设成0  还是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自带的校准我用了  还是那样的啊 我设成0  还是 一样的

不应该啊,你可以试试校准的时候把油门推高一点点,稍微偏高一点点

网友:
很遗憾,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