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RJX520的朋友探讨一下动力配置吧

楼主(2015-09-21):
520装好有好几个月了,平时飞的飞的不多,今天第一次开3D,发现几个问题。
先说一下我的配置:
RJX520机身,花牌3520电机,凤凰90A电调,RJX470桨,达普6S 3300  45C

1:之前飞的几次都是悬停模式:油门-100 -35  +25  +65  +100,螺距-2 +5 +12,因为新装的机子,舍不得炸,再者,新机想先飞几次航线,熟悉一下手感,所以一开始就没飞3D。
之前几次这样飞的时候,感觉飞的时间很长,感觉能飞个6分钟没问题。(没具体记时间,可能人对时间的估算不准确)
2:今天飞上去,切3D (油门75%一条直线(油门是从-100到+100,),螺距-12 +12)翻了几下,我感觉两分钟电显就开始报警了,我想是电池不行了?内阻大了?这个电池才十几个循环
四块电池,我设置的3.7V报警,其中3块电池回来电压回压3.85v左右,一块电池是3.9V
我想,真的是电池不行了?但翻的时候,我感觉动力还是足够的,没有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后来那块3.9的电池,我设置3.6V报警,就飞航线,结果飞的我手都酸了,我感觉飞了至少有2分钟,3.6V报警回来,电压回到3.73V。
我想,是不是电机,桨和电池匹配不合理?
(以上时间均是本人估计的,我打算过两天测一下具体时间)

花牌3520是500级的电机,印象中500级的飞机一般用2600~3300电池,425的桨
看了下,店家给出的一些参数:

这个可能看得不清楚
放一张放大点的图

楼主:
花牌3520 配500MM桨?电池呢?还是3300?

蝎子4020 配 500MM桨?电池用5200?
4020电机和5200电池应该是550级别上的动力配置吧,上500MM桨是不是有点小了,上520mm桨?

网友A:
这个机应该跟x5一样级别  我x5配置  kds 4020 1100kv电机  520桨  4200电池

网友A:
为什么会推荐515 中舵?难道这个机不是标舵吗?硬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应该跟x5一样级别  我x5配置  kds 4020 1100kv电机  520桨  4200电池

比x5小多了,比500大一点而已,用的是470桨。标准500用的430桨!

网友:
电池决定重心,应该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推荐515 中舵?难道这个机不是标舵吗?硬伤

是中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x5小多了,比500大一点而已,用的是470桨。标准500用的430桨!

这个机子470桨有点小了,500MM的桨比较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470桨有点小了,500MM的桨比较合理

如能用500mm桨,那花牌马达估计不够,上4020吧,这飞机比500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能用500mm桨,那花牌马达估计不够,上4020吧,这飞机比500大多了

如果上500mm桨,4020,电池估计得4200或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应该跟x5一样级别  我x5配置  kds 4020 1100kv电机  520桨  4200电池

你电调用多大的?

网友:
电池负载电压要考虑电流影响,电流越大电压越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电调用多大的?

如果比x5小 那100a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