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ell的750w大功率2850.2950服务器电源做充电器电源的方法

楼主(2015-09-21):
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使用拆机服务器电源可以作为充电器大功率电源使用。而且服务器电源又稳定价格却非常低。不足百元。但很多人使用这款电源发现散热风扇只能全速转动噪音如轰炸机一般。但网上搜只能找到如何启动电源却很难找到如何控制风扇转速的方法。这次就发一个决定版的跳线攻略

网友A:
收藏了 暂时买不起308 等有308了 再来细看

网友B:
好贴居然没人顶

网友C:
必须顶,是多少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顶,是多少电压输出?

标准12v~

网友D:
电源想要一步到位,而且不用改装,应该去买通信电源挪威埃立特1500W电源,体积小巧性能稳定。输出端可以直接插4MM香蕉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 暂时买不起308 等有308了 再来细看

这电源才750W喂得饱3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想要一步到位,而且不用改装,应该去买通信电源挪威埃立特1500W电源,体积小巧性能稳定。输出端可 ...

这只电源只要70块

网友:
1500W电源也就200块啊,不需要引线改,一步到完全可以喂饱308 406之类的充电器

网友E:
请问这两个大钳子是12V的输出吗?红色是正,黑色是负?不小心碰到不会短路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两个大钳子是12V的输出吗?红色是正,黑色是负?不小心碰到不会短路什么的吗?

这是输出,钳子是充电器的输入~~~确实有短路风险。我这图只是测试。没问题了就改插头或者直接焊上即可。这不是问题

网友(2015-10-30):
服务器电源可以并联和串联吗??比串联成24V1500W

网友(2016-02-20):
谢谢lZ,已成功降噪。

网友:
好点的电脑电源可以改吗?品牌机上的那种带开关的电源。

网友F(2016-06-23):
按照你最后一张图片的意思,短路智能风扇的话,电源就能自动调节转速了?

网友:
这是我的电源,苦于风扇声音太大,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最后一张图片的意思,短路智能风扇的话,电源就能自动调节转速了?

没错,变成智能调节转速了。对于你的电源我不知道型号不敢确定,但应该类似吧

网友:
这个是我的电源,能行么?如果短接之后就能自动控制风扇就不会被媳妇骂了!!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 怎么接输出的12V线?

网友(2018-04-26):
我这个怎么改

网友(2020-11-12):
12V的沟通么,为什么很多人都用两个串成24V?

网友:
请问这种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