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玩具四轴加上微型图传怎么就不行呢!

楼主(2015-09-21):
如题,前两天我有幸接触到了朋友的一个玩具四轴,发现悬停的时候非常非常稳,加速起来也游刃有余,过弯什么的和我的260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很灵活。目测过去轴距在200左右,他带的那个小摄像机就有15克了。现在有一种微型图传只有五克重,装上不就能在安全距离内爽穿越了吗?

网友A:
200轴距还叫微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轴距还叫微型???

微型的图传和摄像头,还有他的整机重量也轻,总共就40多克,用的是空心杯加减速组,拿在手里感觉最大油门有100克,可以一键翻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型的图传和摄像头,还有他的整机重量也轻,总共就40多克,用的是空心杯加减速组,拿在手里感觉最大油门 ...

一键翻滚?呵呵  我第一个鸡鸡就带这种功能  最后电机齿轮给磨掉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键翻滚?呵呵  我第一个鸡鸡就带这种功能  最后电机齿轮给磨掉牙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他的推重比力高嘛,再比如伟力的四轴,可以用devo系列遥控器刷固件后加高频头,想加多少mw功率的都行,距离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
d7e玩小鸡的神控

网友B:
玩具机在外面有风会被吹走,空心杯电机动力是不够的,寿命非常短,去外场飞几次电机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机在外面有风会被吹走,空心杯电机动力是不够的,寿命非常短,去外场飞几次电机就报废了

成本低呀,空心杯电机一个也就3块钱。

网友C:
你这个遥控改装够距离多少远啊,手感怎么样,精准度可以不?新手想入手,觉得合适吗?预算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遥控改装够距离多少远啊,手感怎么样,精准度可以不?新手想入手,觉得合适吗?预算有限!!!!

距离很远,手感精度都很好,前提是你要会折腾,会焊接会刷固件等等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距离很远,手感精度都很好,前提是你要会折腾,会焊接会刷固件等等等等。

额,你是自己弄的还是叫店家帮忙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你是自己弄的还是叫店家帮忙改装的?

自己啊,改完总成本不过35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啊,改完总成本不过350的

厉害!!!你改的几通道?

网友:
你的飞机来大姨家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