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200现在值得入手吗?好喜欢这类皮传结构的小鸡

楼主(2015-09-21):
飞了一段时间V977,感觉动力还不是很够,450杀伤力又很大,昨晚调V977被砍了下还见红了
无意中看到这款小鸡,皮传,有副翼,感觉很喜欢啊,就一缩小的450,小鸡场地好找,电池也方便
很喜欢有副翼那种结构尼龙件应该也挺耐炸
就是不知道火狐200坑不坑,改无副翼后性能怎么样?
电装要怎么配?
D7E控能用吗?

网友:
最新款的应该是无副翼了  配件不贵 不过看上去很渣渣啊  精致程度不如天龙250 至于电装啥的  TB直接买套机算了

网友:
很多年前刚入魔时玩过,尼龙机身是不可能炸坏的,就是脚架、大桨不耐炸。
有副翼的旋翼头结构太复杂,精度不行,无副翼的应该好很多。
原来的单尾推不行,有点卡,我看现在有双尾推了应该好了。
最近出掉了977和100S,本来想入K120的,现在看来这机还不成熟,不耐炸,零件贵,暂时不入了,正想把原来的火狐重新搞起来呢!
电装很好配,斜盘舵机用普通的9克舵机就行,锁尾用速度快点的KST215之类的就行,陀螺嘛自己看了,反正主流的就那几款。
电机好像是带机身一起卖的,电调10A的就够用了。
D7E控当然能用了,这又不是那种集成接收机的小机机,要另外配接收机的。

网友A:
都没有配件卖的,买了也是当摆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配件卖的,买了也是当摆设啊

有吧 之前听说配件充足的 不过买之前在商家确认下最好   飞机看起来太磕碜了 换成黑色 卖相可能还好点 我还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配件卖的,买了也是当摆设啊

配件都有的,我刚刚买了一大堆配件,打算重新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件都有的,我刚刚买了一大堆配件,打算重新搞起来了

回来发个帖子啊

网友:
Oxy3 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都有的,我刚刚买了一大堆配件,打算重新搞起来了

哪里能弄到配件?

网友:
刚入了台100还在路上,喜欢有副翼的结构

网友C:
100只得有副翼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只得有副翼嗎?

也有无副翼的

网友D:
火狐你直接绕过吧,连云港那家店能把人折腾死。配件漏发,迟发,发错各种妖蛾子,然后联系卖家,直接几天不屌你。火狐的致命伤是轴承,飞不了3d的。其余许多地方都需要自己修改,新手不建议,容易退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狐你直接绕过吧,连云港那家店能把人折腾死。配件漏发,迟发,发错各种妖蛾子,然后联系卖家,直接几天不 ...

感谢提醒,看来还是天龙或亚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看来还是天龙或亚拓了

其实亚托天龙都不理想,太重。只是把亚拓450sport缩小成250而已,未做啥优化。3d都不理想,仅供参考吧

网友:
看來想便宜點玩個皮傳小機都是沒可能了

网友E:
这么多年了,火弧竟然还活着

网友(2016-09-14):
我就才买了一台火狐

网友:
这机子一炸你就会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