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精灵3三用充电器

楼主(2015-09-21):
可用12v电源 要求12V 15A 我用30A的 50分钟左右充满
点烟器(20A 16AWG)车载插头可以提供15A 还没测试 理论50分钟充满
3s电池 由于模块使用恒压恒流 所以 电池低于12V 时 一样可以充电 暂时用不到。。。

输入电压:5-16.5V
输出电压:17.5V
输入最大电流:15A
输出电流:6-7A

现在问题出在遥控器充电 问过400  说原装的遥控器是1.2A 充电 看样又要加一个模块。。。
再就是充电插头  自己做的好难看。。。又没有的卖。。。

由于咨询人数众多 公布下自制方案(大神略过~!)
某宝搜 恒压恒流升压模块 150W 足以 30左右 让卖家帮你调到17.5V 6A
            配一个图上的金属盒 一定要带风扇主动散热的 大概20以内
           玩RC的朋友估计都有A6  A6的电源正好是12V 15-30A 可以直接使用
           没有的某宝搜12V 15A以上的电源 愿意动手的可以用电脑的电源改造
          车载插头 搜15A 以上的 (一定带15A-20A保险)注意问线的大小 推荐16AWG以上的

焊接: 输入端 用16号线材焊接XT60(或者T插 推荐XT60)方便在点烟头、12V电源、锂电池之间切换输入
           输出端 精灵3的插头 有动手能力的可以利用家用220V插头自己改造(PS 如图所示 楼主自己改的很丑。。。)
           不会改造和懒的童鞋 某宝买个并充板 自己用16AWG 或者更粗线材焊接即可
           至于遥控器怎么充  楼主也烦着呢。。。

网友:
来自潍坊的赞!

网友A:
12V电源怎么变成17.5V的呀

网友B:
个人建议,小电流慢充,对电池和电路要寿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小电流慢充,对电池和电路要寿命比较好。

估计DJI 也不会用烂电芯吧。。。。以前玩车 T牌电池直接10A充电。。。2年了 电池依然很健康 主要看平衡模块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源怎么变成17.5V的呀

某宝搜恒压恒流升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小电流慢充,对电池和电路要寿命比较好。

再者 6A 已经是非常安全的 原装都是5.74A 。。。等有空测试下8A 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小电流慢充,对电池和电路要寿命比较好。

对于飞机的动力电来说6A充电也叫大电流?说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飞机的动力电来说6A充电也叫大电流?说笑了

很多人估计之前没接触过动力电池。。。

网友D:
没必要这么麻烦自己做接头,,原厂充电器的线直接剪掉,,两头用XT60焊接好,,然后爱充电池充电池,爱充遥控充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这么麻烦自己做接头,,原厂充电器的线直接剪掉,,两头用XT60焊接好,,然后爱充电池充电池,爱 ...

我想出掉原厂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