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AT9 Sbus功能

楼主(2015-09-21):
为什么我用Sbus功能,油门通道是没有响应的,而用9通道的辅助按钮,
电机
有反应

网友:
其他通道都正常,只有油门通道电机没反应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设置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设置混控
没有的 只是连接了a3飞控 油门还是连得接收3通道

网友:
原本电调接的3通道失效了。。只有9通道能控制油门。。如果用普通的接线就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