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组装一套六轴航拍用,发配置求老鸟指点

楼主(2015-09-21):
楼主穷逼学生一个,以前玩玩垃圾四轴和固定翼,舵机云台加鹰眼玩玩航拍,死胖子飞飞FPV啥的。最近老师给了一个任务,配一套多旋翼航拍用,学的工程地质方面的专业,主要是用于在地质实习的时候给工程边坡拍照,图像传输回来老师教学用,预算大概一万左右。为了保险起见,我准备用六轴(四轴挂一个电机铁定回不来,六轴搞好了好歹能救回来),考虑野外携带的方便性,机架我倾向于伞折的,定做一个箱子,所有东西都装下了,折叠的也不错,背到背上(就是感觉有点高调了。。。)自己搞了一套配置,因为没玩过高级货,所以请大家指导。下面发一下配置:天9+RC832图传5.8G600mw(不知道配狗行不行)+狗3(或者4)+蜻蜓云台+pixhawk(gps用M8N,电压计)+xbee数传+开源伞折机架v6(990轴距)+飞腾40a电调+恒力或者t-motor40级别电机+格式6s1W电池
电机和电调我可能选得不太对,没有太多经验,以前最多玩玩郎宇和xxd28级别的电机,死胖子也才用到35,一用高级货就傻眼了,不知道怎么选才最合适。另外电机和螺旋桨需要买已经做好动平衡的不

网友A:
pix支持挂一个电机还能活着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支持挂一个电机还能活着回来吗?

额,这个还真不知道,以前和朋友出去航拍的时候挂了一个电机倒是回来了,他是六轴加某商业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还真不知道,以前和朋友出去航拍的时候挂了一个电机倒是回来了,他是六轴加某商业飞控

所以说,据我所知,目前也只是某些商业飞控才支持这个功能吧

网友B:
既然是野外航拍用,又要方便携带,我觉得搞大六轴带狗并不划算,首先狗有畸变,同时按你这个配置(天9 低配也要900左右+RC832图传5.8G600mw  收发一套 500(不知道配狗行不行)+狗3(或者4) 2400  +蜻蜓云台  1000+pixhawk(gps用M8N,电压计+xbee数传) 1200+开源伞折机架v6(990轴距) 1900 +飞腾40a电调 360 +恒力或者t-motor40级别电机  1200+格式6s1W电池  1300左右)投入大一共10760左右,还没算充电器监视器,一块电池续航也不够啊,至少还得配野外车充或者小型发电机。机架大也不方便携带。真的只是挂狗400-450轴距的小四轴够用了,投入还没那么大,电池可以搞好几块。我的猛禽400 带飞宇3轴云台银狗4 格式4S 4000 2216电机 1.52KG 15分,AT9遥控全套才5千多。要是图省事其实精灵3最好了,高清图传很给力720P2000米,空中可以控制相机录像或者拍照同时通过手机或平板随时可以设置相机参数,就这点就把狗比下去了。狗毕竟是运动相机偏重于拍人运动,精灵3纯粹为航拍设计的,加上镜头没有鱼眼,1300克的重量20分的续航,三块电池飞一个小时,带个车充野外旅游利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据我所知,目前也只是某些商业飞控才支持这个功能吧

这跟功能没关系,看你的动力冗余了,你没见过之前论坛里X8挂俩电机跟没事似的的Pix吗?

网友D:
不只是大学太有钱还是老师另有打算,宁可1W块钱配套垃圾也不能花5K买个精灵3,可能是因为“看起来不专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跟功能没关系,看你的动力冗余了,你没见过之前论坛里X8挂俩电机跟没事似的的Pix吗?

之前论坛里也见过装qq飞控的550射桨炸鸡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论坛里也见过装qq飞控的550射桨炸鸡的帖子

我也见过naza六轴射桨炸鸡的帖子,所以说跟飞控关系不大,主要是看动力冗余。

网友:
个人玩了很多飞控,觉得断桨保护应该每个飞控都有,只要动力有冗余就能保持稳定,大疆只是明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野外航拍用,又要方便携带,我觉得搞大六轴带狗并不划算,首先狗有畸变,同时按你这个配置(天9 低配 ...

一看就是行家,电池我准备带两块,相机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带微单,nex5系列的也就不到三千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只是大学太有钱还是老师另有打算,宁可1W块钱配套垃圾也不能花5K买个精灵3,可能是因为“看 ...

各方面原因都有吧,关键是自己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玩一把,反正不用自己掏钱,我以前没用过DJI的产品,也不感冒,所以选择了用pix,而且精灵太大众化了,用DIY六轴还准备自己做外壳,然后印学校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据我所知,目前也只是某些商业飞控才支持这个功能吧

研究了一段时间的apm,我个人觉得吧,从功能上来说,apm没有哪点比商业飞控差的,你能说出几个商业飞控有,apm没有的功能吗?挂电机这个东西,应该是和动力冗余量有关的,如果研究过APM代码应该很清楚,算法就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段时间的apm,我个人觉得吧,从功能上来说,apm没有哪点比商业飞控差的,你能说出几个商业飞控有 ...

那就用apm吧!

网友:
天9
RC832图传5.8G600mw
狗3(或者4)
蜻蜓云台
pixhawk(gps用M8N,电压计)
xbee数传
开源伞折机架v6(990轴距)
飞腾40a电调
恒力或者t-motor40级别电机
格式6s1W电池

配置上看  没啥问题  件换来换去   基本都差不太多

网友:
不过  开源的机架   不便宜哟   2000多

网友:
不仅仅是这些哟       还有一些东西      而且价格是这样的   借用6楼的
天9 低配也要900左右
RC832图传5.8G600mw  收发一套 500   你还得有个显示器吧 500
狗3(或者4) 2400
蜻蜓云台  1000
pixhawk(gps用M8N,电压计+xbee数传) 1200
开源伞折机架v6(990轴距) 1900    这个价格不含脚架    你得买个脚架吧  飞越的款电动不知道 能配上不又500
飞腾40a电调 360
恒力或者t-motor40级别电机  1200          什么恒力了 朗宇了  银燕了都能下来                 t-motor40级别1200下不来得3000多
格式6s1W电池  1300左右  这个是 ace格式的价格     而且一块不够    你起码还得来个   700-800左右的   下档一点的 电池    或是再来一块ace

你得有充电器吧    别想用什么b6 a6什么的     根本充不过来    1000左右的吧   起码得800瓦的
你得有电源    这个便宜   什么爱默生的  300-500

自己算多少钱吧

好像一个天9不够   如果双飞  还得有一个控     因为天9   9个通道  你可能不够用

网友:
因为云台 需要4个通道  除非你不用模式切换  或是 只用一个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