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悟电池瞬间掉电,吓死宝宝了...求解答

楼主(2015-09-21):
昨天出去飞,两块电池均出现异常,详见帖子(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今天把电池升级最新版又正常了,晚上拿来其中一块已经百分之0,另一块45,但试飞时候瞬间掉电,不知道为什么,中午问大疆说电池还在保,有问题可以维修,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很多飞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个坑,从精灵1到精灵2再到精灵3和悟,一直在用大疆,相信大疆的产品,不知道这次会不会真的遇到问题产品,这次这次飞录了一段像,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两块电池一块8次冲放,另一块18次。由于最近出去飞活动都是人多的地方,所以悟最近一周都闲置。另外有一块电池之前出现过跟这次一样的情况,历史记录显示电芯损坏,但是重启一下又好了,还有一块经常开机提示通讯异常,大疆让清理一下触点,不知道电池飞的次数这么少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今晚完整充一次点,明天再试试,这里留贴明天补后续

这是视频

网友:
控制板 要换了

网友:
把原本简单的东西做复杂,可靠性自然是个问题了~~~我的悟玩了几次果断卖了,用着心惊胆战,炸不起~

网友:
我的精灵2电池和你的情况一样,后来一星期给我寄回来了,保修的

网友:
据说是固件要升级

网友:
据说要升级

楼主:
大疆已同意免费更换其中一块电池

网友:
我人生多轴(x650)的第一炸就是 瞬间掉电··丢星  机子失去平衡  ··一只晃·然后 坠落到离地面又好了  不过螺旋桨打到路灯了 机臂短了

网友:
那天百分78起飞的,约两分钟左右突然掉电到百分3。幸好没炸。但是充饱后再测试又没有问题。吓得都不敢飞。不知道楼主跟我是否一样,如何解决的

网友:
借贴子问一问,“吓死宝宝了”的原始出处是在哪里呢?

在google、bing和百度上面搜了很久很久,比较主流的大约有7种说法。实在弄不明白,哪个才是原始出处了。

网友:
電池問題如何避免看來DJI最好出個注意說明

网友:
我的也是。正在等结果。。。

网友:
是不是电池放时间长没有用自动把电放了,APP显示的是虚电,大疆电池有自动放电功能,要是几天不用电池应该将电池电充满在飞,当然电池本身也有它的问题和缺陷。

网友:
遇到电池问题的不在少数啊,我新买的唔也是因为电池电芯故障,空中停转炸鸡,高空自由落体砸在离我四五米的地面,最终定责为电池质量问题,dji仅仅是帮我维修。如果发生第三发损失,会很严重的问题,dji看来还没因此吃过官司?最近一次飞又遇见空中提示电池问题,报警一闪而过,随即正常,智能电池太不靠谱了。

网友A:
48起飞,到天上离我大概70米高度,突然掉到7.当时在马路上方,回来的路线经过炮仗,只能绕圈速降航,当时掉的不是电量!是心脏!血压瞬间220,心跳180😭😭😭😭😭,落地百分之3!拿起飞机手都是抖的!

楼主:
大疆已经免费更换其中一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起飞,到天上离我大概70米高度,突然掉到7.当时在马路上方,回来的路线经过炮仗,只能绕圈速降航,当时掉 ...

电池最好一次放完电,要不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