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充电,放电,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22):
买了两块电池,一个蝎子电池2200mah,30c放电,5c充电。
一个花牌电池,2200mah,25-35c放电,5c充电。

那么这些电池的放电最大电流,充电最大电流应该是多少呢?

有一个B6的充电器,用并排插,插上一起充电,请问,应该设置多少的电流呢?

网友A:
C是以一小时为单位的放电能力或者充电能力。简单说,1C是指这块电池的最大放电/充电能力时,能用1小时放空/充满。

20C放电:就是说一小时能放出相当于自身20倍的电量,也就是说3分钟就能放完自身全部电量。
5C充电:一小时能充入相当于自身5倍的电量。

很多飞机在飞行时会有某些瞬间或者持续短时间需要极大的电流,此时电池放电能力不足的话就会悲剧。
当然,电池上印的大多是标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是以一小时为单位的放电能力或者充电能力。简单说,1C是指这块电池的最大放电/充电能力时,能用1小时 ...

那么我的是11A的对吗,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
简单理解为电池容量就行了。
比如说2200mAH的电池5c充电20c放电,
就是持续充电电流最大11安。持续放电最大电流44安。
超过这个数对电池可能会有伤害。

网友B:
B6电压可以设置的,从7.4到22.2都可以,电流最大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电压可以设置的,从7.4到22.2都可以,电流最大5A

你们山寨的B6也感充5A吗?不怕烧坏?

话说的山寨的有60w,有80w的功率的。

最大目前敢用4A,山寨B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山寨的B6也感充5A吗?不怕烧坏?

话说的山寨的有60w,有80w的功率的。

我买的是正版的

楼主:
然后你都用几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你都用几A?

一般都是3A以内,大了发热的厉害,不敢用,我现在都是用A9冲电了,这个很少用了,只拿来冲5号电池

网友C:
那个5c充电最好不要尝试,悲剧的几率比较大,0.5-1c 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5c充电最好不要尝试,悲剧的几率比较大,0.5-1c 合适

2000mah,30c放电,5c充电。

用了4A电流应该没事吧。理论上是支持11A。当然肯定不是这么来的。
B6 最大也就5A了。再大大不了了,估计。充电头上写着12V,5A的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3A以内,大了发热的厉害,不敢用,我现在都是用A9冲电了,这个很少用了,只拿来冲5号电池

有的时候,我两个并排冲。

4A电流,每个2A了。

5A都海没有试过。
发热,是充电器插头热,b6盒子不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我两个并排冲。

4A电流,每个2A了。

充电器发烫的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mah,30c放电,5c充电。

用了4A电流应该没事吧。理论上是支持11A。当然肯定不是这么来的。

用1a吧,也用不了多长时间0.5c安全,就是时间长点